MOS管和继电器作为电子开关各有哪些优缺点?什么场合会...

楼主(2020-11-26):
MOS管和继电器作为电子开关各有哪些优缺点?什么场合会优先选择继电器或者MOS管?

网友A:
继电器可以看做是一个受控的无源开关,与控制电路隔离的,比如控制220VAC的接通和关断,用mos管就不好办了,你这个话题比较大,最好说出你的具体应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是不是就用MOS搭出来的?

网友C:
1、继电器为机械触点,可接交流、直流负载;有响应时间,有使用寿命,PCB板最好设计有插座,方便损坏时可更换;
2、MOS管只能带直流负载,响应速度快,寿命更长。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继电器为机械触点,可接交流、直流负载;有响应时间,有使用寿命,PCB板最好设计有插座,方便损坏时可更 ...

速度快是多快?寿命长是多长?

网友C:
1、继电器吸合、断开需要时间,一般在3—5ms;频繁通断,机械疲劳,一般10000-20000次,质量好的50000次。
2、CMOS管导通时间2us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继电器吸合、断开需要时间,一般在3—5ms;频繁通断,机械疲劳,一般10000-20000次,质量好的50000次。
...

us的导通速度是不是很慢

网友D:
需要隔离,且开关不频繁的场合可以选用继电器。

开关频繁的场合应该使用MOS管,若需要隔离,那就应该选用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它内部应该是控制电流经光耦隔离去控制MOS管的通断。

网友:
US级比MS给快1000倍,你要研究快慢,首先要研究下快慢的定判断,这样来问问题,真的让人很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