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对于紫外发光强度来说有没有影响

楼主(2020-11-26):
芯片对于紫外发光强度来说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封装好了不透光应该没问题,开窗透明的应该有作用,20年前有一种EPROM存储芯片就是靠背上的透明石英窗在紫外线灯照射下用以擦除片内程序的.它是一组浮栅晶体管,被一个提供比电子电路中常用电压更高电压(25v)的电子器件分别编程。一旦编程完成后,EPROM只能用强紫外线照射来擦除。光照得有一定强度.阳光下得照上几天才行. 这东东现在淘汰了.(我手里还有一把,哈哈.)

网友B:
只要裸露,基本没法工作。
不信的话,别说芯片了,找一个玻璃封装的1N4148,测试反向漏电流,室内和阳光下,漏电流差别巨大。

网友C:
除非芯片暴露以至于被UV辐射到,否则无影响,封装材料已考虑到完全遮蔽UV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