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_EVAL板子的USART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20-11-26):
在用GD32E103的评估版调试USART功能,下载官方例程进去以后发现根本就发现不了串口。
我想问一下除了需要将板子上的JP5,JP6接到USART之外还需要做其他的操作吗?

网友A:
“发现不了串口”是什么意思?PC的设备管理器里看不到COM口吗,那你应该找PC机的问题,你用的是USB转串口吗,驱动都装好了吗?

网友B:
(1) GD32E103串口有多个,以下使用USART0实现串口打印功能
(2) 串口打印功能主要实现步骤如下:
#include "gd32e10x.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使能串口引脚时钟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0); 使能串口0时钟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初始化串口发送引脚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初始化串口接收引脚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USART0);
    usart_baudrate_set(USART0, 115200U);     串口波特率设置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ENABLE); 串口接收配置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ENABLE); 串口发送配置
    usart_enable(USART0);  串口使能
printf("a usart transmit test example!"); 串口打印
while(1);
}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0, (uint8_t)ch);
    while(RESET == usart_flag_get(USART0, USART_FLAG_TBE));
    return 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