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HC32L110_F003_005开发板如何连接pc的串口进行uart的调试?

楼主(2020-11-26):
仔细看了《HC32L110_HC32F003_HC32F005系列的MCU开发工具用户手册Rev1.0.pdf》关于uart的部分,是这样描述的:
3.1.4 UART 接口
STK 在板调试模块预留了 1 UART 接口,需要使用 MCU 串口功能时,请将 UART 接口 CN8
上的信号通过飞线连接至 MCU 对应串口引脚。
查看了原理图,好像和开发板的对不上,比如:调试板上没有CN3,PCB板的部分电路和开发板的也不一致。

我理解了半天,也没搞明白该怎么接。比如:
1.提供的样例程序是用P35,P36端口作为uart1_tx和uart1_rx的,但检查了线路,丝印为CN2上的P35,P36已经和MCU对应的引脚原本就是连着的。(PCB板上画的是CN7,CN8,但开发板的丝印上却是:CN2,CN3,每个引脚实际上都已经连到CN2和CN3上了)
2.查看原理图,貌似是通过飞线,把P35替换掉CN2的io的pin上,把p36插到cn2的clk上,然后用串口线连到调试板的J5的:gnd,Txd,Rxd上。我把uart_int的程序编译烧进去后,这样跳线接了一下,但没任何反应。
请专家指点,该怎么接,才能调试uart的串口通讯?
PS:我已经把调试板和开发板掰开了。

网友A:
串口有这么多复用功能的脚,随便选一个在板子上有针脚的用,非要吊死在一颗树上吗?

楼主:
已解决,买了个USB转ttl的小转换器,直接连MCU的引脚就行了

网友B(2021-03-05):
变通折腾呀

网友C:
哈哈,恭喜楼主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D:
为什么这个bug我没有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