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D10高手请进

楼主(2020-11-26):
ad10, AD, AC, PCB, pc

使用AD10在绘PCB线时不小心搞出个这样的标志如图,不知道如何去除?

网友A(点评):
shift+s 切换成单层模式 找到对应称 ctrl+a 选择上 delete掉就好了

网友B(点评):
先确定在哪一层,再全选该层

楼主:
不知如何删除那条线

楼主:
为啥上传的力图片打不开那?

楼主:
AD10出现如的错误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上图中及细的蓝线是无意中画上的.因为太细了也无法选择住.最后在原来的线上覆盖一条粗的线.细线不见了,最后把多余的线删除即可

网友C:
用框选
或Ctrl+A,再按住Shift去掉你不想删的
或右键筛选
……
办法很多

网友A:
啊对了  前提是 把所有层都打开 好找 对应颜色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