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死机

楼主(2020-11-26):
单片机产品,使用的C8051F340,工业应用场合下死机,表现为1.数码管卡死,2.LED灯办所485收发,应该闪烁,故障后要么常亮,要么不亮,重新上电后即显示断电前的卡死状态,并不会因重新上电而恢复运行,重新烧写程序可以恢复,正常运行,但不定时的会又一次出现故障,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可能的原因

网友A:
FLASH程序区域被破坏擦写了。
注意下载程序时是否加密保护了,程序执行时是否有操作FLASH。

网友B:
重新上电都不行,那就不是简单死机问题了

网友C:
你的代码是不是运行过程中把程序区数据改掉了?

网友D:
C5051,听说过C8051

网友E:
或许程序被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是不是运行过程中把程序区数据改掉了?

单从原因分析来看,有这可能,但是查找查找程序确实时没找到

楼主:
分析原因,有这可能,但是确实没找程序上有擦除的命令

网友F:
这个c8051F340我以前用过,程序里面不要带有写flash的代码,开关电源时很容易会把flash的内容改写,造成死机,要重新刷资料。还会经常性上电启动不了,不知道是晶振没起振还是上电复位不起作用。现在都不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c8051F340我以前用过,程序里面不要带有写flash的代码,开关电源时很容易会把flash的内容改写,造成死 ...

头疼

网友B:
别开玩笑了,我以前用C8051F多了,所有的都用到了片内FLASH当EEPROM,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不要随意写,尽量减少写时机,其次关中断

此芯片抗干扰是比较差,但也没有到干扰把FLASH修改的程度

网友G:
有啥玩意超界了吧?

网友H:
这个MCU我一开始用也是丢程序,你注意下有个FLASH READ TIME的设置,SYSCLK大于25M要设置为1,再把VDD监视器那些打开,应该没问题。我碰到2款MCU都有这个问题,也许这就是新华龙淡出的原因。

网友I(2021-01-27):
信息区给更改了

网友I:
低电压复位加上,否则程序乱后更改了信息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低电压复位加上,否则程序乱后更改了信息区

正解,看来非常有经验。
电源不稳定时候跑飞了,内部有擦除Flash的代码存在,需要加上低电压复位。防止电源不稳定跑飞。

网友K:
C8051F340用了20多万片,感觉还是非常稳定,但是价格贵,现在放弃了。

网友L:
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用C8051,这家伙的价格跟STM32差不多,我早就放弃了,转到赛元的8051上了,非常理想还便宜

网友M:
价格偏高,已经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