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四管泄漏,如何做好锅炉防磨防爆检查

楼主(2020-11-26):
所谓锅炉"四管"是指锅炉水冷壁、过热器、再热器和省煤器,传统意义上防止锅炉四管泄漏,是指防止以上部位炉内金属管子的泄漏。锅炉四管涵盖了锅炉的全部受热面,它们内部承受着工质的压力和一些化学成分的作用,外部承受着高温、侵蚀和磨损的环境,在水与火之间进行调和,是能量传递集中的所在,所以很容易发生失效和泄漏问题。锅炉一旦发生"四管"爆漏,增加非计划停运损失,增大检修工作量,有时还可能酿成事故,严重影响火力发电厂安全、经济运行。可见,防止锅炉四管漏泄是提高火力发电机组可靠性的需要,是提高发电设备经济效益的需要,也是创建一流火力发电厂的需要。引起锅炉"四管"泄漏的原因较多,其中磨损、腐蚀、过热、拉裂是导致四管泄漏的主要原因。运行人员如何从参数上变化准确地判断具体泄漏部位,是提高事故处理效果的前提。
一、四管泄漏的相同点:
首先都是汽机补水量增大,给水流量不正常地大于蒸汽流量、给水泵转速增大。其次炉膛负压都会变小,引风机调整投自动时,静叶开度会自动开大。引风机电流增大,电除尘电压、电流不正常。现场检查都会有泄漏声。
二、四管泄漏的不同点:
1、水冷壁泄漏特征主要表现在最直观的就是炉膛负压正负波动。炉膛燃烧会有明显扰动,而且两侧过、再热汽温,烟道烟温,排烟温度会有明显升高。这是因为水冷壁泄漏大量水迅速汽化为过热蒸汽,增强了对流换热所致。
2、省煤器是泄漏特征主要表现在省煤器进、出口烟温差增大,热风温度及排烟温度降低,对锅炉燃烧影响不大,最直观的就是排烟温度的降低,两侧排烟温度偏差。
3、 过热器泄漏特征主要表现在炉膛负压先正后负,水位先涨后降,最直观的就是主汽压力降低明显,过热器管壁温度偏高。
4.、再热器泄漏特征主要表现在主汽压、水位不变化,最直观的就是再热汽压降低,两侧排烟温度偏差大。
三,现象:
1.“四管漏泄检测装置”报警(水冷壁范围内侧点),报警点处有明显的泄漏声;
2.漏点后烟温不正常下降,两侧烟温差值不正常增大,排烟温度下降;引风机出力不正常增大(投自动时),引风机电流增加;
3.炉膛负压变小或变正压,不严密处向外喷烟气和水蒸气;
4.汽包水位下降,给水流量不正常地大于蒸汽流量;
5.主汽压力、主汽温度及再热汽温度下降;
6.水冷壁泄露燃烧不稳定火焰发暗,严重时引起锅炉灭火;
7.爆破处有响声,在燃烧室内有蒸汽喷出的声音。
锅炉"四管"检查
一、锅炉承压部件防磨防爆检查
锅炉防磨防爆工作,涉及锅炉、金属、化学、热工、焊接等专业,是一种非常庞杂,甚至是琐碎和专业性非常强的系统性工作。做好此项工作,要充分发挥好防磨防爆网络和系统的作用。锅炉“四管”检查应采取派专人进行检查的方法,每人有明确的检查范围,并在检查结果上签字,对因责任心不强,能够检查而未检查到的部位承担相应的责任。采取这样的检查方法,增强了检查人员的责任心。诚然,防磨防爆检查工作很辛苦,又累又脏,但避免锅炉四管泄漏的钥匙就掌握在每个检查人员的手中,你们的多一点关注,多一些投入,很可能就避免了一次非计划停炉事故的发生,为电厂的经济效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另外,要做好重点部位的检查:
1、水冷壁管。燃烧区域内水冷壁管的高温腐蚀情况、磨损情况、胀粗鼓胀情况,炉膛人孔门管子、打焦孔管子的腐蚀、损坏情况,流渣口管子的腐蚀、过热情况,燃烧器附近水冷壁管的冲刷、损坏情况。
2、省煤器管。检查弯头、靠墙处、穿墙处的磨损、腐蚀情况;检查防磨装置是否变形、脱落;省煤器吊挂管与低过、低再管子接触部位的磨损情况;省煤器管排的排列情况,看是否有错排磨损情况。
3、过热器管。检查低过、低再弯头与后包墙管、中隔墙管、前包墙管接触处的磨损情况,检查前包墙管与中隔墙管联箱之间的联络管;检查过热器管排靠墙处是否存在局部烟气走廊;检查屏过夹管与管子接触处的磨损情况。
4、再热器管。检查再热器管与省煤器吊挂管接触处的磨损情况,检查高再管子位于吹灰器处的冲刷情况。
二、加强燃料管理
所有的锅炉都是依据给定的煤质特性进行设计的,为了机组的良好运行,要求煤性和炉性能够耦合。固定的锅炉只能适应一定范围的煤质变化,超出一定范围,必然会给机组运行带来安全和经济上的影响。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重视运行分析,推广在线诊断技术,提高预防性检修的质量。
2、重视热工报警及自动保护装置的投运,反对强撑硬拼,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3、事故后要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以便采取针对性措施。同时要研究其他单位事故案例,分析潜在的不安全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
4、加强燃料、汽、水品质、金属焊接管理,做好防磨防爆工作。
三、重视运行的规范操作和精确控制
防治锅炉四管泄漏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统一的要求下,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完善制度、标准、规程体系,依据制度和标准规程、规范,不断深入地开展工作。对温度等运行参数要精确控制,应避免长期在高限位下工作,尽量将参数调整在较合适的范围中。据有关资料介绍,材质为20#钢的受热面管子,经计算得出了温度和完全球化(老化)时间的对应结果,如下表:
温度(℃)
完全球化所需小时数
2×106
5×105
9×104
1.9×104
4.5×103
从上表可以看出,温度对受热面管子使用寿命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四、扩展思路,突破专业界线,提高专业技术人员业务素质
锅炉四管泄漏的防治工作,是一个长期困扰电力生产的技术难题,它涉及设计、安装维护、运行控制、锅外过程、炉内过程、管材材质等方面。单靠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专业是不可能搞好此项工作的,要充分发挥团体协作的精神。同时,专业技术人员要突破本专业的禁锢,避免划地为牢,将触角伸向其它相关专业的学习。例如,金属监督人员应多学习化学腐蚀,机炉运行等方面的知识,以电厂为单位,而不是以某专业为单位思考问题。只有这样,对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才能分析透彻、准确,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
五、克服畏难和满足于现状的想法
可能有很多同志认为锅炉四管泄漏问题没法防治,我曾经听一位同仁说过,锅炉爆管很正常,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进入炉膛,满眼都是管排,就像进入了迷宫一样,弯弯曲曲,层层叠叠,许多地方别说手够不到,就是眼光也看不到,怎么能防治呢?但是,为什么我国火电机组由于炉管事故引起的非计划停运小时数占机组非计划停运总时长的37.8%,而美国仅为7%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也许,有人会说,那是人家管理的好,每个环节工作都做到位了。那好,就让我们也从这些方面入手,做好我们的工作吧!
六、重视对锅炉导汽管、联箱、主蒸汽管的监督检查
在重视锅炉四管泄漏防治的同时,不忘对锅炉导汽管、联箱、主蒸汽管的监督检查。虽然后者出现事故的频率没有前者高,但并不等于后者不出事故。恰恰相反,由于这些设备大多位于锅炉外部,一旦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尤其是要及时掌握这些部件材质的显微组织变化,了解设备的健康状况,针对材质不同阶段出现的情况要有提前的预判和采取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