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的DAC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0-11-26):
大家好,碰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如上图,STM32F767的两上管脚配置成两个DAC的输出,现在一个DAC(P51)可以正常输出,另一个DAC(P50)输出异常,一直为低电平。将P50配置成IO口输出高电平,则又正常了。引脚后面的线路已经全部断开了,可以排除是后端电路的影响。且程序在另外4片板子上都没有问题,基本也可以排除程序的问题。VREF+,VDDA,VSSA都量过了,是正常的。芯片也换过两片。请教下大家,还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你的意思好像时说 几块板 就这块板的DAC[P50]有问题, 既然代码没问题,那只能找找硬件方面的原因了。

电源、焊接、PCB板本身。。。。。

你不妨抽根烟或喝杯茶后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好像时说 几块板 就这块板的DAC有问题, 既然代码没问题,那只能找找硬件方面的原因了。

电源、焊 ...

网友A:
这种问题别人只能给些提醒,无法代劳。

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 常常是站起来到哪里绕一圈或去喝杯茶,整理整理思路,

调整调试策略或方案。 很多时候会有恍然大悟感觉或有意想不到的新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别人只能给些提醒,无法代劳。

我在调试过程中遇到棘手的问题说, 常常是站起来到哪里绕一圈或 ...

恩,只能再找块空的PCB,把器件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