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那位用16f690结过24c16

楼主(2020-11-26):
板子上有个存储,24c16,那位用16f690的硬件i2c写过存储介绍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是普通的I2C啊..没啥技巧,
你弄个I2C程序,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我想使用cpu自带的硬件i2c

网友B:
参考数据手册吧

网友C:
没用过这个片子,直接用模拟IIC吧

网友D:
硬件 IIC调试起来 有点麻烦  IO口丰富的话 还是用模拟方式吧  会加快你的开发进度
硬件iic的寄存器有点多

楼主:
楼上各位能给个例子吗参考一下

网友E:
你要这个应用笔记去做就行了。https://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022366
MSSP硬件外设只需初始化好,然后通过写或读SSPBUF就能对EEPROM Slave写或读了。根本不用软件模拟I2C的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这个应用笔记去做就行了。https://www.microchip.com/wwwAppNotes/AppNotes.aspx?appnote=en022366
MSS ...

硬件i2c好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