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各位前辈,在PSIM中搭建ISL2111ABZ的逻辑电路的低级问题

楼主(2020-11-26):
本人小白,原理图文件中红色框中的不知道是什么,under voltage理解为低电压或欠电压吗?level shift理解为电位平移?他们在电路中的通俗理解是什么呢?还有那个三角的。希望前辈们大神们不吝指教[鞠躬]

网友A:
你问的几个英文的含义就是英文本身

UNDER VOLTAGE: 内部的保护电路,电源电压低于一定的值就保护
level  shift:电平转换,例如从3.3--5V,整个半桥驱动有自举电路,levelshifte 取决于主电路的电压
最后那个是滞回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几个英文的含义就是英文本身

UNDER VOLTAGE: 内部的保护电路,电源电压低于一定的值就保护

前辈太厉害了,您怎么看出来的这是半桥驱动[仰慕]

看得多了 用多了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