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artup.s占用ram1k大小正常吗?

楼主(2020-11-26):
如题,如图。keil5看了map文件,startup_stm32f030x6.o的zi data为1024字节。ram一共才4k。。。这就占了1k,正常吗?
如果正常的话,这里面都有啥?
@ufbycd @zeshoufx @m564522634 @xyz549040622

网友A:
你的栈设的多大,栈的空间,也算ZI-DATA

网友B:
很正常。不过你看一下Stack_Size和Heap_Size,应该可以改小一点。

网友C:
同楼上的回复,你修改试试。

网友D:
把Stack_Size和Heap_Siz可以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不过你看一下Stack_Size和Heap_Size,应该可以改小一点。

200和400,默认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楼上的回复,你修改试试。

也就是说这1k sram是必须的开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