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池和无线并联供电

楼主(2020-11-26):
#技术资源#目前设计了一个产品,需要两种供电方式:无线供电和电池供电。(如下图)平时是用电池供电常供电,无线供电用于提供大功率输出。
那就存在一种情况,电池供电和无线供电同时供电,即两个电源处于并联的情况。又因为两个电源并非同一个
稳压源出来的,所以不共地。这就导致了,在同时供电的时候,P0.20引脚(单片机控制)无法正常拉低。
其电压总是在波动的状态,这也导致了V_NB电压无法处于高电位。
经过分析以后,认为是不共地,所以C30电容上一直在充放电,导致Q2-G端口的电平无法稳定在低。
解决方式就是把该C30电容更换成电阻,问题结局了。

请问,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我分析的那样吗?

网友A:
MCU用的啥型号?首先,从你这个图来看,是共地了的。其次,你这个电源切换方案确实做得有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用的啥型号?首先,从你这个图来看,是共地了的。其次,你这个电源切换方案确实做得有点不好。 ...

MCU是用的蓝牙芯片NRG52832。谢谢您回复,请问哪里可以做些调整呢?

网友B:
电源必须共地,否则都无法供电。楼主图中的上图有错,C35为何那么接?整个切换电路设计的太繁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