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20-11-26):
#技术资源# 本帖最后由 不晚 于 2020-11-26 20:04 编辑

最近使用了一款电压转换芯片,但是在设计电路中出现了一个问题。芯片为TPS7A3001,按照芯片手册上进行原理图绘制,焊接完成后,预期的输出电压为-2.5V但是实际结果确实尽可能保持一会输出为-2.5V,过一段时间会升高至0.8V,我将NR端的电容拆掉后,升高速度会变慢,最后还是会升到0.8v,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用完烙铁后,会出现短暂的正常,但还是会升到0.8v,有没有大佬分析一下是啥问题?
下面是他的芯片手册。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判断,一般这种新的芯片,我直接问原厂,记得原厂要样板进行测试。

网友B:
从 PDF 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就是个 负输出LDO
  提问题应该 放出出问题电路的完整电路图、参数... ... 。   拿出原厂的 PDF,一般情况下,谁能看出什么问题???

网友:
.......这玩意给个芯片的PDF,怎么分析啊??你的图了?

网友C:
输入电压是负的多少V ? 输出电流是不是过大?

网友D:
按手册查输入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E:
PDF 没啥用
你的原理图和实物图 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