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到底安不安全?

楼主(2020-11-26):
人脸识别到底安不安全?

网友A(点评):
你是说可靠不可靠吧? 安全对被识别者,是无法控制的,板上的鱼肉啊。。。

网友B:

不好说。。
在识别人脸过程中,机器识别的并不是原始图片,而是拍摄人脸后转换成的数学模型,这串数字只在识别过程中生成。也就是说,只有当你本人看着镜头时它才会生成,当你不看镜头,它就会消失了。“目前刷脸技术可以抵御打印照片、数字照片、软件模拟的3D脸等伪造攻击。”这也意味着,你的脸几乎不可能被盗刷。
但也容易造成数据泄露。

网友C(点评):
识别过程中的数据传输,如果被中途拦截泄露,一样可以被不法分子利用。科技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现在的网络骗子背后技术能力可不能够小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弄来 玩玩 当玩具 还行 。。。
很容易 用 虚拟3D 给骗过 哦 。。
不信的话就去买个 娃娃 改装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