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脸识别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0-11-26):
人脸识别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当摄像头采集到我们面部信息之后,要对我们的面部进行处理,因为我们在录入面部信息的时候,所处的环境不可能没有变化,环境的变化就会影响人脸识别的难度,所以图像要进行处理,这样机器或者手机才有可能识别出我们的面部信息从而实现手机解锁。机器或者手机进行图像处理时,需要核对面部器官的几何形状和器官之间的距离,完成上述操作之后,再和我们第一次录入的面部特征做对比,从而实现信息认证成功和手机解锁。
人脸识别问题中x是图像,当然图像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方式是数字矩阵对应图像的像素点阵,比如1024×768等等,而每个像素点是用数值来表示RGB或者黑白灰,不同的图像所对应的数字矩阵是不同的,但在数值分布上会呈现出一定的特征,比如人脸和五官,不管出现在图像中的哪个位置,对应的数值都会有一定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