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和有线充电哪个好

楼主(2020-11-26):
无线充电和有线充电哪个好

网友A:

有线充电——小几率漏电,使用充电器或者使用不当的时候确实会有一定的几率触电,毕竟有线充电还是需要接触操作的。
无线充电——几乎没有触电可能。充电时候放上去就行了,没有直接接触,触电几率几乎没有。
有线充电——一般电流磁场辐射:由于有线充电的电流并没有任何的转化,所以产生的辐射依然会有,但是只是一般的磁辐射,加上电流电压低,对人体的影响可以忽视。
无线充电——电流磁场增强辐射:由于无线充电需要经过磁场转化,那么存在一个刻意增大的磁场,近距离下(20cm以内)长时间对人体还是有一定影响,但是正常使用(20cm外,磁场衰减严重)理论上辐射无影响。
有线充电——排除充电器/充电宝以及电池充电过程的发热外,一般有线充电产生的热量极少,对于设备影响可以不计。
在时下的各种快充、大电流充电下,有线充电的发热备受考验,但是由于快充和大电流充电对于线材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所以发热问题并不能产生多少影响。
无线充电——排除充电器/充电宝以及电池充电过程的发热外,一般的无线充电发热比有线更严重,发热量来自线圈的阻抗和密集式缠绕,而由于无线充电设备的接收部分内置于手机,那么由于线圈发热加上电池充电发热,使得整个手机的质量都备受考验,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手机寿命,严重甚至会导致电池过热出现危险。
有线充电——充电保护,现在用得最多的就是限流,也就是说正常的充电是5V2A,那么在充满电或者在99%电的时候手机直接进行限流,仅仅保留0.002A左右的电流,,甚至不少手机都设置了高温保护,在手机高温的时候断开线路,停止充电这也就是我们手机充电一整夜的安全保障。
无线充电——无线充电和有线充电有很大的不同,最显著的地方就是充电的过程不受手机本身控制,无论是手机是否有断开线路,是否限制电流,只要手机还在无线充电器上,充电器没有断电,那么电源就会通过磁场转化为电流对手机进行充电,这对应于手机的充电保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网友B:
各有优劣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各有优劣。不过相对说,觉着还是有线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