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有必要买吗

楼主(2020-11-26):
(无正文)

网友A:

看个人需求了,举例说明:
游戏场景:
但当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如果换成无线充电,有一个非常**肋的问题,一离开座板就不行了。于是没有办法又拿起有线进行充电。
所以玩游戏的时候,虽然手拿着有线充可能会别扭一点,但是无妨,该玩还玩。
开车场景: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手机放在无线充电位置,不用管了。下车又是满血电。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都会碰到的使用场景,有的确实很方便,但有的也不方便。看你怎么用了。
不过无线充电在我感觉来说,只是有线充的一个伪命题。毕竟你再怎么无线,你也要有电源线连接到这个无线面板。然后手机放在这个无线面板上,这就感觉有点“重复了”吧!还不如直接插在手机上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