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L395系列的单片机有开发板吗?

楼主(2020-11-26):
MM32L395系列的单片机有开发板吗?想买一块来玩玩,如果可以的话,打算把公司的产品CPU换成mm32L系列的。

网友A:
MM32L395对于新产品设计,不在推荐产品中。

达人,可以推荐一款低功耗、带低压监测、片上带EEPROM和4个或以上的串口的mm32的芯片吗?

网友B:
自己申请样片画一个吧

网友C:
MM32L395系列MCU,市场应用貌似很少,楼主要用就选市面上常用出货量大的型号吧。

请问一下,市面上常用出货量大的mm32型号有哪些,功能有低功耗,带低电压监测,串口至少4个以上的MCU.

网友B:
国产芯片的开发板都比较少,自己画吧。

网友D:
自己画个吧,开发版也就给你引出IO而已。

网友E:
国产的MCU开发板很少

网友F:
不知道售后怎么样

网友F:
先找销售吧。哈哈哈

网友G(2021-01-12):
自己可以画一个图,直接申请样片就可以了。焊接的事情嘛。

网友H:
直接找选型手册,在选型手册中学习就好了,带eeprom的芯片确实不多,最好是外置。

网友I:
买几片样片自己画个吧,也简单。

网友J:
玩玩可以,可别当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