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取USB触摸驱动板配置数据?

楼主(2020-11-27):
大家好,我买了一个USB接口电容触摸屏驱动板控制卡,芯片是GD32F103的,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控制卡的一端接USB,一端接6P的触摸屏,接好以后,把USB插到电脑上,触摸屏就可以控制电脑了。不过买的时候卖家已经把触摸屏的分辨率写到芯片里了,现在我换了一个触摸屏,接上电脑发现触摸时候方向不对,手指向右滑,电脑光标是向下,手指向下滑,电脑光标是向右,彻底乱了,我问卖家是怎么设置的,他也不告诉我。请问各位高手帮帮忙,看看通过什么软件能读取其中的配置,然后进行设置,谢谢了!

网友A:
給他500元紅包,他就給你改了,多省事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6P的触摸屏啊

网友C:
可以自己试试破译的 并没有那么难

网友D:
给它钱 不用很多就能解决了

网友E:
其实我没看太明白楼主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F:
是不是接地没有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