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超低功耗无磁热能表

楼主:
使用美国公司最新的单片机作为热能表积算器主芯
片,其超低功耗的显示驱动电路、实时时钟电路、多级电压检测模块等功能
为超低功耗热能表的设计提供了硬件保障。

楼主(2020-11-27):
干簧管
五六年前,国内的大部分热能表都选用干簧管做传感器。其结构非常简单,设计方
便,并且成本低,无需单独供电,测量精度可以通过相关的软硬件校正得以提高。当与
低功耗的控制芯片搭配时,较易实现低功耗的流量测量。但是其检测时有触点接触,所
以寿命短

楼主:
热能积算程序设计:

感觉哲理是精华

网友A:
无磁是不是辐射就少了

网友B:
只用来检测 没有反馈输出

网友C:
请问什么叫做无磁热能表啊

网友D:
这种表是用来检测什么的啊

网友E:
第一次了解这种仪表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