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想用铝基板做屏蔽

楼主(2020-11-27):
我的电路比较简单,可以做单面板。因为附近有较大的辐射干扰,想用铝基板,让铝基板正对着辐射源。屏蔽罩就直接焊在铝基板上,行吗?
另外,我还需要一根天线,现在用的是30mm长的漆包线。能让它平贴着铝基板吗?当然我会注意绝缘的。假如可以,直接在铝基板上做一段走线呢?

@tyw :但我看手机里也有屏蔽罩啊。手机的天线离屏蔽罩能有多远呢?
tyw
天线不能平贴着金属板.
tyw
铝板要用超声波焊接,电烙铁不能焊接.可用打孔螺纹连接方法引线.

网友A:
铝基板和双面覆铜板的效果没啥差别,无非铝基板的走线和基板距离更近,这么近的距离,天线基本废了。
覆铜板的四周打一排孔,加上屏蔽罩,屏蔽效果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和双面覆铜板的效果没啥差别,无非铝基板的走线和基板距离更近,这么近的距离,天线基本废了。
覆铜 ...

谢谢

网友B:
如果功耗不大不需要散热电路简单做单面板就可以了,不需要用铝基板,要屏蔽也可以用双面板,一面画电路,另一面大面积做成铺铜网作为屏蔽层。线路面再焊上屏蔽罩,就屏蔽效果很好了,天线可以从屏蔽罩留孔引出,或者PCB板上线路做出屏蔽罩再焊上天线。

网友C:
用铝基板成本太高,不如单独加屏蔽罩,工艺上会简单很多。就是用常规双面板,一面当屏蔽,一面当单面板用也比用铝基板合适,但效果依然不如用单独的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