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通过I2C配置的充电芯片为什么都不能保存设置

楼主(2020-11-27):
最近看了几款能通过总线配置的充电芯片资料有TI的和ADI的,发现都不能保存I2C设置后的寄存器,只能每次上电初始化芯片,芯片自身不能保存设置,为什么都不能保存配置,不太理解厂家

网友A:
因为它的寄存器掉电了就失去内容了啊。。。

网友A:
这些有总线的器件是要和MCU一起用的,配置值存储的任务会由MCU去做。

网友B:
一般的来说,通过类似I2C总线设置的简单芯片,其必须**的数据是不会放在该芯片本身的,而是放置在对其进行初始化的单片机里面。如果在被控制芯片本身再设置掉电**存储器,其设计将复杂的多,成本也就不好控制了。
这类芯片通常需要通过初始化才能正常工作,最多见过复位后带默认参数的,更常见的是复位后,必须经过总线初始化才能正常运行。正常的,本来就是这样,这才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案。
至于那种复杂功能芯片,虽然也有通过IIC控制,但其实内部已经带有MCU单元和多种存储单元,那类芯片就可以实现一次配置长期有效自动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