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和Arduin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27):
很多学习单片机的朋友会问51单片机和Arduino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下51单片机和arduino分别是什么?

什么是51单片机?

51单片机是基础入门的一个单片机,还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需要注意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一般不具备自编程能力。51更底层一些,但如果想玩机器人,智能车之类的就可以用arduino更方便些。不过现在的话51还算是主流点的,51和c语言学好了,还可以学习arduino和stm32这些更复杂的。
51单片机是对所有兼容Intel 8051指令系统的单片机的统称。该系列单片机的始祖是Intel的8004单片机,后来随着Flash rom技术的发展,8004单片机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为应用最广泛的8位单片机之一,其代表型号是ATMEL公司的AT89系列,它广泛应用于工业测控系统之中。
单片机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从上世纪80年代,由当时的4位、8位单片机,发展到现在的300M的高速单片机。

什么是Arduino?

新手必读:51单片机和Arduino有什么区别?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以做项目来说,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而且Arduino是半成品,你只要把相应的模块组合在一起,再写一写甚至直接复制别人程序就能行了。拿做电脑来比喻的话,你拿单片机做项目就像用电子元件先做出来显示器、主板、内存条、显卡、硬盘等,再把它们组装成一台电脑。用Arduino做项目就像直接把别人做好的主板硬盘显卡组装成电脑。Arduino的好处就是开发简单。但是也意味着很多地方都受到限制。

Arduino,是一块基于开放bai源代码的duUSB接口Simple i/o接口板(包括12通道zhi数字GPIO,4通道PWM输出,6-8通道10bit ADC输入通道)dao,并且具有专使用类似Java,C语言的IDE集成开发环境。Arduino和51单片机,基础都是C言语,都需要懂得一些硬件知识,51单片机是单独针对单片机的,arduino其实可以说包含单片机在内及现在的物联网通讯控制都可以做,像ESP8266wifi模块,ESP32wifi蓝牙模块都直接可以用 arduino 来编写。

51单片机和arduino两者之间的区别:
1、Arduino用的是AVR单片机,AVR单片机跟51单片机内部结构不同(寄存器多少和名称都不一样),编程工具烧写bai软件均不一样。
2、Arduino编程将一些输入输出方法编成了子程序(库函数),应用更加方便。
3、Arduino在软件开发反面考虑的更多的是功能的实现,而单片机开发还需要考虑相应的外围电路,和底层软件。
4、使用Arduino做项目,几乎不用考虑硬件部分的设计,可以按需求选用Arduino的控制板、扩展板等组成自己的需要的硬件系统。而使用单片机开发必须设计硬件,制作PCB板。
5、学习Arduino 单片机可以完全不需要了解其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设置,仅仅知道它的端口作用即可;可以不懂硬件知识,只要会简单的C语言,就可用Arduino 单片机编写程序。使用单片机则需要了解单片机内部硬件结构和寄存器的设置,使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编写底层硬件函数。
6、Arduino 的理念就是开源,软硬件完全开放,技术上不做任何保留。针对周边I/O设备的Arduino 编程,很多常用的I/O 设备都已经带有库文件或者样例程序,在此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改,即可编写出比较复杂的程序,完成功能多样化的作品。而单片机的软件开发,需要软件工程师编写底层到应用层的程序。没有那么多现成的库函数可以使用。
7、Arduino 由于开源,也就意味着从Arduino 相关网站、博客,论坛里得到大量的共享资源,在共享资讯的辅助下,通过资源整合,能够加快您创作作品的速度及效率。相对其他开发板,Arduino 及周边产品相对质廉价优,学习或创作成本低,重要一点是:烧录代码不需要烧录器,直接用USB线就可以完成下载。更多相关单片机和arduino相关内容请关注DF创客社区arduino中文论坛(https://mc.dfrobot.com.cn/forum-92-1.html)。

网友A:
看来我这个开发板不比你这个Arduino 差。

网友B:
51单片机,只是一个MCU而已, Arduino 相当于一个开放PLC一样,没有具体功能,需要根据程序来实现。而且Arduino 各类板上上肯定有一个MCU

AVR 的MCU只是Arduino 各类板上常规的MCU而已,扩展的MCU也可以用ST或者其它型号,甚至可能是51单片机……

真要比较,至少是用 51单片机的开发板来对比……

网友C:
就像问:发动机与汽车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