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面的电路,并附上波形;谢谢

楼主(2020-11-27):
还请大佬帮忙分析一下。这两个应该是运放,具体型号没有。谢谢

图9

图9

图8

图8

图7

图7

图6

图6

图5

图5

图4

图4

图3

图3

图2

图2

图1

图1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最好提供一下单元电路的输入输出,还有确保原理图没有错误。
比如,NP是没有贴片吗?R10/R11是直接串联?RX是输出?M+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提供一下单元电路的输入输出,还有确保原理图没有错误。
比如,NP是没有贴片吗?R10/R11是直接串联?RX ...

你好!
原理图没有问题。
1.图中两颗电容是上件的;
2.R10和R11是直接串联;
3.RX是输出,最终与MCU连;
4.M+是输入;
5.这是一个MBUS接受电路。

现在我可以判断的是U2第七脚是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原理图没有问题。
1.图中两颗电容是上件的;

感觉:
U2左边是差分放大,但是你这个电路看不懂。M+才一个输入,且外围器件看不明白。
U2右边是反相放大,带直流偏置调节。
U1估计是一个带基准源的比较器。
所以,我怀疑原理图有错误,否则3个电阻接地,就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
U2左边是差分放大,但是你这个电路看不懂。M+才一个输入,且外围器件看不明白。
U2右边是反相放大 ...

这个原理图,是我从一个板子上抄一下来的。
1.R10和R11确实串联。
2.U2的第5脚是  -5V
3.U2怎么把输入脚2的波形,抬到2.5V的,如图5
4.U1怎么把尖波转成方波的,如图9

请大佬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A:
电平变换很简单,运放负输入叠加而已,输入和U2右边的电阻偏置叠加。
如果把窄脉冲变成方波,U1应该是MCU或者数字逻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要画工整是分析的笫一步。低频OPA低价一般用LM358。
单稳态。

多谢大佬分析。万分感谢!!!

网友C(点评):
要感谢老大二件事:1. 感谢大佬分析;2. 感谢老大告诉你怎么2画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