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如何解决电动调节阀内漏

楼主(2020-11-27):
如何解决电动调节阀内漏
  现今电动调节在各种工业控制系统中得到广发的应用,这时我们难免会碰到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阀门内漏问题。今天主要会大家介绍电动调节阀的常见内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让各位现场维护人员能够得到一点受益!

  1.介质的冲刷、电动调节阀老化引起的内漏

  电动调节阀调整好后经过一定时间的运行,由于阀门的气蚀和介质的冲刷、阀芯与阀座产生磨损、内部部件老化等原因,则会出现电动调节阀行程偏大、电动调节阀关不严的现象,造成电动调节阀泄漏量变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动调节阀内漏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解决办法:重新调整执行器,并定期进行维护、校正即可。

  2.选型错误造成阀门的空化腐蚀引起电动调节阀的内漏

  空化与压差有关,当阀门的实际压差△P大于产生空化的临界压差△Pc,就产生空化,空化过程中气泡破裂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对阀座、阀芯等节流元件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一般的阀门在空化条件下最多运行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即阀门遭受到严重的空化腐蚀,致使阀座泄漏量高可达额定流量的30%以上,这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不同用途的电动门都有不同的具体技术要求,要按照系统工艺流程来合理选择电动调节阀至关重要。解决办法:进行工艺改进,选用多级降压或套筒调节阀。

  3.电动调节阀调试问题引起的内漏

  受加工、装配工艺的影响,电动调节阀普遍存在手动关严后电动打不开的现象,如通过上下限位开关的动作位置把电动调节阀的行程调整小一些,则出现电动调节阀关不严或者阀门开不展的不理想状态;把电动调节阀的行程调整大一些,则引起过力矩开关保护动作;如果将过力矩开关的动作值调整的大一些,则出现撞坏减速传动机构或者撞坏阀门,甚至将电机烧毁的事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通常,电动调节阀调试时手动将电动调节阀摇到底,再往开方向摇一圈,定电动门的下限位开关位置,然后将电动调节阀开到全开位置定上限开关位置,这样电动调节阀就不会出现手动关严后电动打不开的现象,才能使电动门开、关操作自如,但无形中就引起了电动门内漏。即使电动调节阀调整的比较理想,由于限位开关的动作位置是相对固定的,阀门控制的介质在运行中对阀门的不断冲刷、磨损,也会造成阀门关闭不严而引起的内漏现象。解决办法:重新调整限位。

  4.电动调节阀控制部分影响阀门的内漏

  电动调节阀的传统控制方式是通过阀门限位开关、过力矩开关等机械的控制方式,由于这些控制元件受环境温度、压力、湿度的影响,造成阀门定位失准,弹簧疲劳、热膨胀系数不均匀等客观因素,造成电动调节阀的内漏。解决办法:重新调整限位。

  5.电动调节阀制造质量引起的内漏

  阀门制造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对阀门材质、加工工艺、装配工艺等控制不严,致使密封面研磨不合格、对麻点、沙眼等缺陷的产品没有彻底剔除,造成了电动调节阀内漏。解决办法:重新加工密封面。

  6.阀门是向下推关闭型式,执行机构的推力不够大,在没有压力的时候调试很容易就达到全关位,而有下推力时,不能克服液体向上的推力,所以关不到位。解决办法:更换大推力的执行机构,或该为平衡型阀芯以减小介质不平衡力。

  7.执行机构零位设定不准确,没有达到阀门的全关位。调整办法:1)手动把阀关死(必须确认已经完全关闭);2)再用力手动关阀,以稍微用力气拧不动为准;3)再往回拧(开阀方向)半圈;4)然后调节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