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9303 + GP8101S 0-5V 电压隔离方案

楼主(2020-11-27):
介绍:
⚫ 功能:利用GP9303 将 0 5V 电压转换成0% 100% 占空比信号,经过光耦隔离后,再将 PWM 信号转换成 0 5V 电压输出。
⚫ 输出精度: 0.2%
⚫ 双端供电: 10V 30V
⚫ 工作温度: 40 125
⚫ 分辨率: 12BIT
⚫ 输入阻抗: :>10M
⚫ 功耗: :<10mA

网友A(2021-11-16):
PWM信号的频率范围是多少?频率怎么设定?

网友B:
这个方案 最大隔离耐压达到多少,如果前端信号进来的毛刺瞬间到100V 左右还能滤掉吗?芯片会不会损坏

网友C:
有0-10v方案吗

网友D:
这个隔离方案原边副边的绝缘电压等级能达到4000ⅤAC吗?

网友E:
这款隔离方案稳定性如何?如果工作温度低于-40° 是否有方案解决?

网友:
其他的波形可以隔离吗?还是只能隔离站PWM波?

网友F:
这个精度非常好啊, 但是请问有0-10V的隔离方案吗?

网友G:
电路里的1688是多少速度的光耦,如果自己选速度有什么推荐吗?

网友H:
输入到输出响应的速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