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电同步角度测量问题

楼主(2020-11-27):
我使用STMCSDK控制一个4对电机无刷电机,查看ST的测量指引,说一个HALL周期(一个高低电平周期)对应360,问题是对于4对电极的电极,转一圈360对应HALL产生了两个信号周期,是不是对于4电极电极,应该按180计算同步角?

网友A:
电机角度与电角度是两码事,以实测为准。想想步进电机、减速电机。

网友B:
您好,“四层板搞掂DDR III 1333:以空间换层数” 这**的图片失效了,想参考下学习

网友B:
一个HALL周期(一个高低电平周期)对应360,是电角度,电机控制换相控制之类都是按电角度,不需要自己按磁极对数换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四层板搞掂DDR III 1333:以空间换层数” 这**的图片失效了,想参考下学习 ...

不好意思,好久了,电脑换了几波,pcb丢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