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FC手柄+显示器+玩俄罗斯方块+已开源

楼主(2020-11-27):
之前用CH32V103在VGA显示器显示了彩带的滚动效果(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928-1-1.html)。
网友建议进一步升级,弄个游戏玩玩。
玩个彩带确实不够尽兴,所以打算实现这个目标,希望时间还来得及。目标:用800*600@60Hz的VGA时序驱动显示器,可以打印字符串、玩俄罗斯方块,并配上FC手柄。
目前已经实现了静态点阵图片的显示:

-------源码打包----------一起学习一起玩-----------------------

硬件连接:
开发板        ->        VGA(DB15)
GND        ->        PIN5、PIN6、PIN7、PIN8、PIN10
PA8        ->        PIN13(串联270欧电阻)
PA3        ->        PIN14(串联270欧电阻)
PA7        ->        PIN2  (串联270欧电阻)

开发板        ->        FC手柄(DB9)
GND        ->        GND(PIN8)
3.3V        ->        POWER(PIN6)
PB3        ->        CLOCK(PIN4)
PB5        ->        LATCH(PIN3)
PB7        ->        DATA(PIN2)

楼主:
来个小更新:

网友A:
介绍的再详细些(包括硬件及软件),这样大家就能参与进来,花样儿就会更多,兴许会鼓捣出一个新产品!

楼主:
感谢LS建议:
大致说明一下驱动原理,想到一点说一点,欢迎大家探讨。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如何产生正确的时序去驱动VGA接口的显示器:
这就要先了解行数据时序和帧数据时序:
行同步和帧同步,可以用TIM的PWM和中断实现,这个不是很难,之前的帖子已经上传了源码,驱动规格是1440*900@60Hz。
现在由于要实现显示字符串,所以必须要要深入一点,先看常见的刷新率:
可以看到数据频率是非常的高。
我选择的是800*600@60Hz,也需要40MHz,这对于我们这款单片机来说是非常高的,如果用翻转IO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我现在就用到了SPI外设,配合DMA,这样就能实现了。
到这里为止,理论上已经没问题了,但其实单片机的RAM还不够,只有20K,800*600/8 = 60000。
所以只能降低分辨率了:400*300(400*300/8=15000),这是逻辑上的分辨率,送到显示器的还是800*600。
附上资料( VGA驱动与实现.pdf):

楼主:
来了来了:
小视频不会弄,打包:
还有瑕疵难搞定:
1、不能实现DMA硬件定时触发,目前是在中断中软触发实现,影响点阵数据时序。
2、DMA和CPU不能同时操作RAM,导致点阵数据受干扰,图像质量变差。

好在可以玩游戏,工作之余放松一下,哈哈。

网友B:
帮你把视频转成gif上传啦

网友C:
单色的吗?好像有一些毛刺?
以前用定时器+DMA实现过一个VGA,然后发现处理的的触发频率受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色的吗?好像有一些毛刺?
以前用定时器+DMA实现过一个VGA,然后发现处理的的触发频率受限 ...

是的,单色有毛刺。在5楼有分析。
我现在是用TIM+DMA+SPI实现的。

网友D:
不错,可以把颜色切换功能加上去,有空了来玩玩,先点个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单色有毛刺。在5楼有分析。
我现在是用TIM+DMA+SPI实现的。

单色的话,一般都是定时器触发SPI DMA。
我之前玩的时候,用定时器触发GPIO DMA做彩色的,不过触发频率要求就高很多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2940376-1-1.html

结果,MCU的DMA触发频率达不到要求,分辨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可以把颜色切换功能加上去,有空了来玩玩,先点个赞。

颜色能做到整屏或者整行切换,有空了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色的话,一般都是定时器触发SPI DMA。
我之前玩的时候,用定时器触发GPIO DMA做彩色的,不过触发频率要 ...

你的是牺牲了分辨率,但是得到了彩色。我和你刚好相反。
不过我现在这个单片机的DMA有点受限,实现不了定时器触发,因为配置DMA的时候,DMA必须处于关闭状态,而一旦再次使能DMA,它就开始传输了。

网友E:
来灌下水、

网友F:
这才是真正的玩出了水平,玩出了高度,坚决点赞!!!

网友G:
老哥牛的,没想到VGA能这样玩

网友H(2021-02-25):
这个技术含量高

网友I:
这玩的很高级

网友J:
玩出了新花样啊

网友K:
楼主这玩的太高级了玩出了水平,这游戏的代码都是开源的吗?

楼主:
感谢大家支持。
@piteqiu ,楼主位的工程解压后可以直接编译,或者自己增减功能,包含所有代码,随意使用

网友L(2021-04-06):
引用 楼主:
来了来了:

小视频不会弄,打包:

这个比较高端了。

网友M:
下载学习一下源代码。

网友N:
需要串联电阻吗

网友O:
CH32V103带这个接口?

网友P:
回复下载代码 。

网友Q:
做了一个gui吗?

网友R:
刷新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S:
用的是什么硬件呢

网友R:
CH32V103效果怎么样

网友Q:
这个VGA是需要不停的刷新吧。

网友T:
下载需要权限吗 ?

网友P:
图片比较搞笑了。

网友O:
CH32V103能不能驱动HDMI呢  ?

网友N:
VGA不是3.3V的吗

网友L:
竟然能够驱动VGA

网友S:
这个玩的比较高端了。

网友U:
要想达到很快的速度,使用V103我认为是打不到的,最大速度就限制死了,但是创意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V(2021-07-04):
这么强大,必须看看啊

网友W:
这个是刷新速度是怎么跟上的

网友X:
32位通用增强型RISC-V架构MCU CH32V103

网友Y:
原理图在哪里下载?

网友Z:
基于开源内核的高端

网友AA:
这个有教程吗

网友AB:
RISC-V MCU CH32V103开发板申请的吗

网友AC:
配套的WCHLINK仿真器,仿真速度超快

网友AD:
能够完美替代STM32的产品

网友AE:
CH32V103代码呢

网友AA:
VGA的驱动代码有吗

网友Z:
ch32v103和ch32f103有哪些区别

网友AF:
CH32V103R8T6评估板

网友Y:
常用CH340USB转串口芯片

网友AB:
国产RISCV芯片CH32V103

网友X:
玩转RISC-V MCU应用开发

网友AC:
想玩RISC_V的,直接选CH32V103。

网友W:
VGA的速度这么快了吗

网友AE:
各个模块的驱动有吗

网友AD:
CH32V103数据手册

网友AG(2021-08-04):
会写单片机驱动VGA接口程序

网友AH:
有没有vga接口

网友AI:
单片机,能连接 正常的显示器吗? 19寸的。

网友AJ:
那点速度 ,做起来好不容易。

网友:
能放出一个c语言的源代码

网友AK:
建议楼主先讲一下原理

网友AL:
得用产生精准的VGA信号时序

网友AM:
写一个VGA信号控制器

网友AN:
要学VGA通信

网友AJ:
用软件模拟彩显?

网友AH:
有没有带PWM输出和VGA接口

网友AG:
如何驱动VGA显示器

网友AN:
采用单片机实现显示器的驱动。

网友AO:
能不能提供C的程序呢

网友AL:
合理分配内存.

网友AK:
用软件模拟VGA信号!

网友:
VGA接口的是怎么通讯的?

网友AP:
好牛气的样子~~~~

网友AQ(2021-09-14):
玩出了乐趣

网友AR(2022-01-18):
楼主才是高级玩家啊

网友AS(2022-02-21):
这个代码性能怎么样?

网友AT:
下载看看代码怎么样

网友T:
显示器使用的是vga吗

网友AU:
有驱动hdmi的程序吗?

网友AV:
VGA时序是什么?

网友AW:
RISC-V MCU适合这么多小游戏开发啊

网友AX(2025-07-18):
这个厉害啊,都可以做成游戏机了,闲暇的时候自己玩一玩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来了来了:

小视频不会弄,打包:

这个开源不错,后续还有别的游戏可以加入的吗?

网友AZ(2025-09-09):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从彩带到俄罗斯方块,一步步实现,期待后续的更新和分享!

网友BA:
引用 楼主:
来了来了:

小视频不会弄,打包:

看到了评价有毛刺,你说在5分析,学到了,自己玩一下不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