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硬件IIC驱动OLED

楼主(2020-11-27):
看别人在论坛里移植了个小游戏,我也想尝试一把。这不先来调下OLED的显示。
坛里有人用软件IIC做了,那么今天我们来用硬件IIC试一下,看看能否驱动成功呢?
我们先来配置IIC,我们选择IIC1来驱动OLED,因为IIC2已经被我分配给EEPROM了。
我们查看手册,得知:
我们匹配:
//OLED
VCC-->3V3
SCL-->PB6(I2C1_SCL)
SDA-->PB7(I2C1_SDA)
GND-->GND

对OLED的IIC通讯与其他IIC元件没有什么不同。根据原理图提供:
得知OLED从机地址为:0x78。OLED板已经带了上拉,不然开发板上没有,还得接2个上拉电阻呢。
IIC正常的读写时序:

但这里我们仅仅对屏幕写操作,不读取任何。
IIC写单个字节的流程是:发送起始信号-->发送从机地址-->等待应答-->发送要写入的寄存器地址-->等待应答-->发送字节-->等待应答-->发送停止信号。

现在开始对IIC1进行初始化:
void IIC1_Init( u32 bound, u16 address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TStur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_InitTSturcture.I2C_ClockSpeed = bound;
    I2C_InitTStur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TStur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TSturcture.I2C_OwnAddress1 = address;
    I2C_InitTStur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TStur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 I2C1, &I2C_InitTSturcture );

    I2C_Cmd( I2C1, ENABLE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ENABLE );
}
定义OLED写一个字节的函数(这里控制OLED其实只应用到了写):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mode)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RESET );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0X78,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f(mode)
        I2C_SendData( I2C1, (u8)(0x40&0x00FF) );
    else
        I2C_SendData( I2C1, (u8)(0x00&0x00FF)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f(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TXE ) !=  RESET )
    {
    I2C_SendData( I2C1, dat );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我们在定义刷新显示缓存数据的函数: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0X78,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2C_SendData( I2C1, (u8)(0x40&0x00FF)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for(n=0;n<128;n++)
        {
            if(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TXE ) !=  RESET )
            {
            I2C_SendData( I2C1, OLED_GRAM[n][i] );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
其他的一些OLED控制函数就没有什么的了(直接调用上面2个函数即可)。
OLED全面的文件:
oled.h:
/*
* oled.h
*
*  Created on: Nov 26, 20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OLED_H_
#define OLED_H_

#include "ch32v10x.h"

#define OLED_ADDRESS    0x78 //通过调整0R电阻,屏可以选择0x78  0x7A两个地址   默认为0x78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c
/*
* oled.c
*
*  Created on: Nov 26, 20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
* i2c_eeprom.c
*
*  Created on: Nov 21, 2020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bug.h"

uint8_t OLED_GRAM[144][8];

/*******************************************************************************
* Function Name  : IIC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IIC peripheral.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IIC1_Init( u32 bound, u16 address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TStur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I2C_InitTSturcture.I2C_ClockSpeed = bound;
    I2C_InitTStur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TStur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TSturcture.I2C_OwnAddress1 = address;
    I2C_InitTStur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TStur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 I2C1, &I2C_InitTSturcture );

    I2C_Cmd( I2C1, ENABLE );

    I2C_AcknowledgeConfig( I2C1, ENABLE );
}

/*******************************************************************************
* Function Name  : AT24CXX_Init
*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AT24xx EEPROM.
* In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OLED_Init(void)
{
    //VCC GND 定义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PB5-->VCC PB8-->GND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_SET);//PB5=1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8, Bit_SET);//PB8=0
    Delay_Ms(500);//等待供电稳定,可能不需要
    //IIC 初始化 SALVE ADD 0x78
    IIC1_Init( 100000, 0x78);
    //OLED 初始化指令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延时
void IIC_delay(void)
{
    Delay_Us(4);
}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int8_t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int8_t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mode)
{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RESET );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0X78,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f(mode)
        I2C_SendData( I2C1, (u8)(0x40&0x00FF) );
    else
        I2C_SendData( I2C1, (u8)(0x00&0x00FF)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f(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TXE ) !=  RESET )
    {
    I2C_SendData( I2C1, dat );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屏幕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while(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BUSY ) != RESET );
        I2C_GenerateSTART( I2C1, ENABLE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
        I2C_Send7bitAddress( I2C1, 0X78,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
        I2C_SendData( I2C1, (u8)(0x40&0x00FF)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for(n=0;n<128;n++)
        {
            if( I2C_GetFlagStatus( I2C1, I2C_FLAG_TXE ) !=  RESET )
            {
            I2C_SendData( I2C1, OLED_GRAM[n][i] );
            }
            while( !I2C_CheckEvent( 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
        }

        I2C_GenerateSTOP( I2C1, ENABLE );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i]=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
    uint8_t i,m,n;
    i=y/8;
    m=y%8;
    n=1<<m;
    if(t){OLED_GRAM[x][i]|=n;}
    else
    {
        OLED_GRAM[x][i]=~OLED_GRAM[x][i];
        OLED_GRAM[x][i]|=n;
        OLED_GRAM[x][i]=~OLED_GRAM[x][i];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OLED_DrawLine(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mode)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x;}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OLED_DrawPoint(uRow,uCol,mode);//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OLED_DrawCircl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r)
{
    int Na, Nb,num;
    Na = 0;
    Nb = r;
    while(2 * Nb * N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Na++;
        num = (Na * Na + Nb * N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Nb--;
            Na--;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1:选择字体 6x8/6x12/8x16/12x24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i,m,temp,size2,chr1;
    uint8_t x0=x,y0=y;
    if(size1==8)size2=6;
    else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8)
              {temp=asc2_0806[chr1][i];} //调用0806字体
        else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i];}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i];}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i];}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size1!=8)&&((x-x0)==size1/2))
        {x=x0;y0=y0+8;}
        y=y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mode);
        if(size1==8)x+=6;
        else x+=size1/2;
        chr++;
  }
}

//m^n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 :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t,temp,m=0;
    if(size1==8)m=2;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0',size1,mode);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temp+'0',size1,mode);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um,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m,temp;
    uint8_t x0=x,y0=y;
    uint16_t i,size3=(size1/8+((size1%8)?1:0))*size1;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for(i=0;i<size3;i++)
    {
        if(size1==16)
                {temp=Hzk1[num][i];}//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num][i];}//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num][i];}//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num][i];}//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int8_t num,uint8_t space,uint8_t mode)
{
    uint8_t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mode);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1;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1;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i][n];
            }
        }
        OLED_Refresh();
    }
}

//x,y:起点坐标
//sizex,sizey,图片长宽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Pictur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izex,uint8_t sizey,uint8_t BMP[],uint8_t mode)
{
    uint16_t j=0;
    uint8_t i,n,temp,m;
    uint8_t x0=x,y0=y;
    sizey=sizey/8+((sizey%8)?1:0);
    for(n=0;n<sizey;n++)
    {
         for(i=0;i<sizex;i++)
         {
                temp=BMP[j];
                j++;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x)
                {
                    x=x0;
                    y0=y0+8;
                }
                y=y0;
     }
     }
}

编译下载.查看OLED现象:

网友A(2021-02-21):
可以移植lvgl到这个处理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