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lash内的数据发生变化,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2020-11-27):
如上图,最近一批板子烧写程序后正常,但是有一部分会在断电后,再次上电无法启动。
查找原因,外围电路没什么异常,读取异常芯片内部数据,发现0x08000000处的数据跟正常的芯片不一样。
再次烧写后运行正常,再次读取发现数据与正常芯片一致。

所有芯片烧写都使用的是烧写工装,所有出错的板子之前与现在,烧写的肯定是同一个文件。
而且当时烧写完之后运行也是正常的。

不存在强磁干扰,在网上看到很多干扰引起flash内数据出现不定位置、不定内容的变化。
但是我这个是特定位置(0x08000000),特定值(0x0000)的变化,相当奇怪。
求教各位大佬,是否遇到过此类问题。

追加:从生产厂拿回一批板子,找到了一点共性。出问题的板子都喷了三防漆(一百块喷漆的,大概有10块有问题),还没喷漆的板子都没出问题(100块没喷的,都没问题)。
喷漆会影响芯片我倒没什么经验,难不成生产厂因为进度问题,三防漆没干透就上电也会有影响???

@m564522634 @ufbycd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icecut @zhuyemm

@dirtwillfly :不应该啊,这个程序已经量产了上万台了,不至于吧
可能程序跑飞给修改了

网友A:
你确定所有芯片都是原装正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所有芯片都是原装正品吗?

这是什么说法?

网友A:
怀疑出问题的部分是不是假芯片了

网友B:
查程序,看看是不是瞎写了

网友C: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先查找一下是否程序里有写FLASH的地方,写完后要及时开启FLASH的写保护。再查查哪里有指针越界的地方,有没有地方可能对地址0写入了数据0.

网友D:
围电路没什么异常,读取异常芯片内部数据,发现0x08000000处的数据跟正常的芯片不一样。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芯片情况??

网友E:
所有芯片烧写都使用的是烧写工装,所有出错的板子之前与现在,烧写的肯定是同一个文件。

网友F:
所有出错的板子之前与现在,烧写的肯定是同一个文件。

网友G:
在网上看到很多干扰引起flash内数据出现不定位置、不定内容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围电路没什么异常,读取异常芯片内部数据,发现0x08000000处的数据跟正常的芯片不一样。是不是要检查一下芯 ...

问题是这些发生故障的芯片,一开始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是后来才出现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程序,看看是不是瞎写了

程序以前几万个都运行正常的

网友H:
你可能买到个假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出问题的部分是不是假芯片了

假芯片会出现,一开始烧进去可以运行,然后突然不行了,重新烧录又可以了,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芯片会出现,一开始烧进去可以运行,然后突然不行了,重新烧录又可以了,这样的情况吗 ...

flash擦写次数到了也有可能的,鬼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以前几万个都运行正常的

意思是会不会越界?指针乱指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擦写次数到了也有可能的,鬼知道。

从生产厂拿回一批板子,找到了一点共性。出问题的板子都喷了三防漆(一百块喷漆的,大概有10块有问题),还没喷漆的板子都没出问题(100块没喷的,都没问题)。
喷漆会影响芯片我倒没什么经验,难不成生产厂因为进度问题,三防漆没干透就上电也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生产厂拿回一批板子,找到了一点共性。出问题的板子都喷了三防漆(一百块喷漆的,大概有10块有问题), ...

你可以换一种三防漆,或者拿一块让ST去进行检测,也没接触过三防漆影响的问题,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I:
拆个坏的芯片, 焊接到没有三防漆上. 看看会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