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microchip dsp疑惑?

楼主(2020-11-27):
hello 我想问一下 microchip的 DSP与 TI的DSP  有没有什么侧重点的区别 或者 性能差异

您好,我们是microchip代理商 ,我们在深圳,你们在哪里可以交流一下,QQ:804091661

网友A:
microchip也出DSP?只用过TI的。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  dspic吧 一个16位单片机,是 不知道DSP核  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  dspic吧 一个16位单片机,是 不知道DSP核  怎么使用?

对的 就像 dsPIC33  这种 如果这种又和 ST的M4 DSP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Microchip  DSP是16位的单片机,DSPIC

网友C:
没用过micrchip的DSP芯片

网友D:
没什么人做过这种比较吧

网友E:
microchip有dsp的芯片吗

网友F:
我就用过ti的dsp 所以还没有比较

网友G:
microchip主要是单片机这块 没有可比性

网友H:
二者没有可比性  主打芯片都不是一个品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