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PWM双边缘捕获功能

楼主(2020-11-27):
ATC7801的PWM有捕获功能,可以配置成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或下降沿或上下边沿,这是常规的一种用法。ATC7801的PWM还有一种高端的双边沿捕获功能,例如CH0捕获上升沿,CH1捕获下降沿。上升沿捕获数据在CH0里,下降沿捕获数据在CH1里。这时,CH0和CH1是组合起来用的,信号用送到CH0中,CH1通道的信号无效。可设置CH0或者CH1产生中断,去读捕获数据,很方便计算得到输入信号的占空比和频率。
参考手册里例子是CH(n)捕获上升沿,CH(n+1)捕获下降沿,可根据实际情况配置。

网友A:
参考手册有具体解释吗

网友A:
边缘补货

网友B:
只用一个通道就可以实现双边沿捕获了。7801X有16通道的PWM,可以同时捕获16个通道的上下跳变。不过MCU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上小跳变太过于频繁,会导致频繁中断,负荷太大处理不过来,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频率中断。比如,单个通道的情况下,3·4us就产生一个跳变,那对系统处理速度要求是极高的。这时候就需要系统做取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用一个通道就可以实现双边沿捕获了。7801X有16通道的PWM,可以同时捕获16个通道的上下跳变。不过MCU都有一 ...

一个通道双边沿捕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需要去判断当前电平高低,才能区分正负脉宽,处理起来确实会耗时一些,采用两个通道的方式,其实并不需要每次捕获都去计算,如果波形变化不大的话,完全可以使用查询方式。

网友D:
ATC7801的PWM有捕获功能,可以配置成一个通道捕获上升沿或下降沿或上下边沿

网友E:
感谢楼主分享使用经验。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太棒了。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