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RM Cortex-M0/M3/M4/超低功耗真能到7nA吗

楼主(2020-11-27):
ARM Cortex-M0/M3/M4/超低功耗真能到7nA吗?是否能从睡眠的地方唤醒还是执行复位?

网友A:
还是需要看看你使用的是哪颗芯片,不一样的芯片,当然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B:
这个7nA 平台没有商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7nA 平台没有商用

有没有权威说明,没有商用,那打算什么时候商用呢?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不同系列的芯片肯定不一样的功耗表现啊。

网友D:
这么低的功耗,好像没有这么低功耗的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