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L3自动驾驶的标准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0-11-27):
L3自动驾驶的标准定义是什么

网友A:
L3自动驾驶的标准定义是什么

在工信部发布的《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中,将自动驾驶明确划分为0-5级,且各级都有明确的定义。该分级方法与SAE J3016(TM)《标准道路机动车驾驶自动化系统分类与定义》的方法大同小异。
在标准中,L3有条件自动驾驶定义为在有限的设计运行条件内,持续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但不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接管。与L4相比,L3不能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接管,与L2相比,L3可以执行全部的动态驾驶任务。
那么,什么叫动态驾驶任务呢?标准中的解释是需要完成“车辆驾驶所需的感知、决策和执行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车辆横向控制、纵向控制、目标和事件的探测与相应、驾驶决策、车辆照明及信号装置控制。
因此,个人对自动驾驶分级的通俗理解是:L1是通过纵向控制把脚解放出来,L2是通过横向控制把手解放出来,L3是通过执行全部的感知、决策、执行等动态驾驶任务,把眼睛解放出来,L4是通过执行接管动态驾驶任务,把大脑解放出来;L5是解除运行条件的限制,把人完全解放出来。
综上,个人认为《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并非没有明确定义L3,而是在功能上对L3提出了明确的定义。只要满足标准中的功能,都应该称之为L3级自动驾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