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2020-11-27):
自动驾驶与人工智能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自动驾驶的支撑技术可以分为以下3层。
上层控制:路线规划,交通分析,交通安排。
中层控制:物体识别,路障监测,遵守交规。
底层控制:巡航控制,防抱死,电子系统控制牵引力,燃油喷射系统,引擎调谐。
其中每一层都可以用到人工智能技术。
占据栅格是一个存储了汽车周围实体对象信息的数字存储库。占据栅格中的实体,一些是源于已经存储的高清地图的静止物体,另一些是汽车根据传感器的实时信号识别出的移动物体。通常使用彩色编码和图标,来可视化那些经常出现的物体所对应的占据栅格。
有了占据栅格就知道物体当前时刻的位置。显然这还不够,自动驾驶汽车还需要知道物体在未来t时间可能出现在哪些位置。
不确定性锥就是用来预测汽车附近物体的位置和移动速度的工具。一旦基于深度学习的物体识别模块标记了一个物体,占据栅格就会显示出它的存在,不确定性锥就会预测物体下一步的运动方向。
不确定性锥为无人驾驶汽车提供了人工智能版的场景理解能力。当人类司机看到行人站得离汽车太近,他就会在脑海中思考要转向避开;在无人驾驶汽车中,利用不确定性锥技术也会进行类似的“脑海思考”。像是消防栓这样静止的物体,会用一个瘦小的圆锥体表示,因为它基本不大可能会移动。相比之下,快速移动的物体会用一个宽大的圆锥体表示,因为它可能运动到的地方比较多,所以它将来的位置是不确定的。人类驾驶员并不会在脑海中将附近的每一个物体清晰地标记成椭圆锥体。然而,不确定性锥与人类潜意识中的处理过程是大致相同的。我们的大脑不断记录更新着周围出现的人和物体,结合以往的经验和眼前事物的状态,我们能猜测出这些周边事物的意图并预测出它们下一步会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