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5G对于自动驾驶产业计算层面的影响

楼主(2020-11-27):
5G对于自动驾驶产业计算层面的影响

网友A:
5G对于自动驾驶产业计算层面的影响

从计算层面来看,有了5G,如果设备完善的话,会有边缘计算节点。这样很多计算的负载的需求可以转移到路两侧的边缘计算节点,从而有效的降低了车端对算力的要求。这样好处有两点:一是整体算力更强,提升自动驾驶的感知能力。另外一方面,可以降低功耗。因为自动驾驶对算力要求比较高,利用边缘计算节点可降低油耗,尤其是电车能够提升汽车的续航里程。
举个例子,其他的移动设备的能力比车还要弱,汽车在“空闲”时,其他的设备也可借助于车端的计算能力来帮助用户来做一些事情。比如实时翻译功能,现在我们使用都是翻译笔,翻译笔里面有专门的GPU,需要硬件加速。
但未来的实时翻译可能就不需要这样的运算方式,比如手机里装一个软件,真正的计算是可以在一些车端实现,或者场端实现。由于基*比较密,低延时的切换也比较快,这样我们可以很快速在这种移动过程当中,通过双向的计算形式,用手机来做这种翻译,。
而对于云端来说,延时较低的情况下,可以大规模的将运算直接传到云端去计算。比如刚提到的SLAM,可以在建图过程当中收集大量的原始数据,核心的建图优化算法放在云端做,把结果实时反馈车端。
从技术角度来说,5G对光纤的要求也很高,因为每个通信链路的数据都很大,光纤相当于现在的骨干网络,骨干网络的带宽也一定要足够宽,才能可以来满足时间方面的要求。否则节点很多,但细的骨干网一定会造成堵塞。所以,无缝连接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基础设施都要跟上,才能满足整个的需求。
对整个自动驾驶的生态来说,在5G的加持以后发展会更快,有一个更大的维度弥补技术短板,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后,会加速产业的成熟,也会逐步产生更多的相关消费行为和内容需求,使整个生态形成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