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5G对于车载技术的影响有什么

楼主(2020-11-27):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SLAM(定位与地图构建):5G是定向性较强的通信技术,它的频带比较宽,通信频率较高,定向性比较强,基*也很密。基于这些特点,它能够辅助SLAM的定位,通过一些相关资料的了解,它能够做到亚米级。也就是说,在没有卫星的情况下,通过5G的基*也可以提供一种可靠地全局定位方法,这无疑对定位技术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优势是在室内场景其作用会更明显。另外,通过5G高带宽的通信链路,未来的某些基*物理坐标都可以很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在建图和定位的时候,两侧会有非常多有带自己绝对位置的基*,利用这些路标信息,建图工作会更加精准,对高端复杂算法依赖也会降低。总的来说,5G对SLAM大规模建图优化,或者说将来在定位方面,有利于降低计算复杂度,提升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
对于GPS导航系统:在5G的地面基*增多后,会变成类似于全局定位的小型基*系统。这对于一些受遮挡、有城市高楼的定位弥补作用很强。具体来讲,就是当有5G基*后,哪怕在高楼林立,甚至是室内定位里,5G手机都能够达到这种亚米级别,这个精度会非常惊人。现在在很多室内的导航定位还是缺少有效的定位手段,依靠一些Wi-Fi来实现定位精度不容易保障,也满足不了用户的大部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