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如何用mos管控制充电的通断?

楼主(2020-11-27):
打算设计一个锂电池(48V)智能充电器。
     采用市场上常用的方案+ MCU控制,控制充电的电源(48V)用MOS管还是三极管好?
有没有参考电路? 如何选型器件呢?
本人对软件较熟悉,硬件薄弱。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用PMOS控制电源,再用一个NPN管去驱动,最基本的三极管和MOS管开关电路了。

网友B(2021-01-14):

选型上一般用100V的低阻MOS就好了

网友C(2021-03-26):

用MOS管

网友D:

MCU驱动MOS开关不就行了嘛

要看一下充电电流大概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