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HSA8000-N带同步整流功能的图腾柱PFC专用控制器

楼主(2020-11-27):
HSA8000-N 带同步整流功能的图腾柱 PFC 专用控制器

楼主:
4. HSA8000 引脚分布及引脚描述
4.1 HSA8000-N:48-QFN 封装引脚分布

楼主:
5. HSA8000 技术规格
5.1 绝对最大电气规格及主要电气特性

楼主:
6. 功能描述
HSA8000-N 是一款 48 引脚的图腾柱专用控制器。该控制器通过检测电感电流,可实现逐周期滞环电流控制
的能力,具有快速电流限制以及快速瞬态响应的能力。为了提高效率,HSA8000 通过检测开关节点的电压,
在软开关过程中采用自适应死区时间控制。芯片内部集成的峰谷计时器硬件状态机可进行变频控制,使得
芯片可在 CCM 与 CRM 模式之间无缝切换,以实现高效率及在负载瞬态变化过程中的快速动态响应特性。

楼主:
6.1 图腾柱 PFC 工作原理简述
本节详细介绍了一种无桥图腾柱 PFC 变换器的工作原理,详见图 4、图 5。其中 L 为输入电感。在该拓扑结
构中,最好使用两种不同类型的晶体管。开关 B1 与 B2 应当使用 SiC 或 GaN 的 FET,因为这两种晶体管比硅
MOSFET 可耐受更高频的硬开关操作。在运行过程中,B1 与 B2 开关的频率取决于电网瞬时电压值,通常情
况下该频率高于 100 kHz。同步整流开关 U1 与 U2 可使用低导通电阻的普通硅 MOSFET。U1 与 U2 开关频率为
电网频率。图 4 与图 5 展示了所有开关及其体二极管与结电容的电路图。

楼主:
图腾柱 PFC 变换器可等效为两个升压变换器,每个变换器负责半个周期。如图 4 所示,在电网电压的正半
周期,Boost 1 运行:MOSFET U1开启,U2关断,FET B1 不断开关,FET B2的体二极管在死区时间内作为续
流二极管(boost freewheeling diode)运行,之后 FET B2将开启,变换器在同步整流状态工作。

楼主:
如图 5 所示,在电网电压的负半周期,Boost 2 运行:MOSFET U2开启,MOSFET U1关断,FET B2 不断开关,
FET B1的体二极管作为续流二极管(boost freewheeling diode)运行。

楼主:
为提高该拓扑的效率,开关 B1与 B2可在同步整流模式下运行。在电网电压的正半周期,PFC 运行如下:
1. 假设开关 B1 开启,通过电感 L 的电流上升;

楼主:
2. 当电感 L 的电流达到峰值时,开关 B1关断;

楼主:
3. 一段延迟之后,开关 B2开启,通过电感 L 的电流开始减小;

楼主:
4. 当电感 L 的电流达到谷值时,开关 B2关断;

楼主:
5. 经过另一段延迟后,开关 B1开启。

楼主:
在上下桥臂开关切换的死区时间内,电流通过开关的体二极管以及电容。通过使用 HSA8000,可以在运行过
程中根据负载大小自适应调节死区时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图腾柱 PFC 的效率。

楼主:
6.2 图腾柱 PFC 电压控制
图 6 展示了图腾柱 PFC 在正常运行时的控制回路。“PLANT”的输入是电感电流 IL,输出是 PFC 的输出电压
Vout。在快速瞬态过程中,最大输出电压会被限制,输入电流也被设为零。不需要特意限制最小输出电压。

楼主:
“PLANT”可看作输出(bulk)电容,用于过滤 PFC 输出电压。输出电容 C 的值用于计算 PI 控制的参数。基
于 PI 参数,控制器可以计算在 CPU 每个中断 n 时的电感电流参考值

楼主:
PI 控制参数比例增益 KP与积分增益 KI为优化参数,它们取决于输出电容的电容值,与其为线性关系。
例如,当 C = 300 μF 时,PI 控制参数为 KP = 42.5,KI = 0.075。
当 C = 600 μF 时,PI 控制参数为 KP = 94,KI = 0.48。
KP的最大值为 7500,KI的最大值为 6000。最大输入电流

楼主:
6.3 图腾柱 PFC 电流环路
HSA8000 PFC 控制器使用非线性电流控制方案,可保证极快速的动态响应。通过比较瞬时电感电流与其参考
值,可直接确认变换器开关的状态。为此,该方案使用了两个高频比较器,比较器如图 7 所示。HSA8000 滞
环控制回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 计算电感电流参考值

楼主:
在每半个周期的开始及结束时,电网的瞬时电流都很小,因此变换器需要进行软开关。为实现软开关,谷值
纹波电流

楼主:
峰值电流的计算公式如下:

楼主:
在软开关过程中,谷值电流参考值保持恒定,纹波电流随着电网瞬时电流的增大而增大,直至:

楼主:
其中最大纹波电流

楼主:
当实际纹波电流超过最大纹波电流时,因为开关中的传导损耗过大,会导致变换器的效率下降。这就需要通
过将纹波电流限制为最大纹波电流

楼主:
在硬开关过程中,峰值电流以及谷值电流均为动态变化值,以保持纹波电流恒定:

楼主:
峰谷电流的参考值可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楼主:
图 8 展示了由 HSA800 实时计算出的电流示例,包括瞬时电感电流参考值

楼主:
在软开关过程中,开关 B1与 B2的开启由死区时间自适应模块中的比较器所产生的事件进行控制,死区时间
自适应模块的输入为开关节点电压 VB。比较器可以检测到开关节点电压 VB的变化,其中比较器 SW_NODE_HIGH
可以检测到 VB电压的升高,比较器 SW_NODE_LOW 可以检测到 VB电压的降低。这两个比较器的参考值 VSW_HIGH与
VSW_LOW可由控制器设置。控制器将在开关 B(或1 B2)关断后查找事件,如果在预设的最大软开关死区时间 tSoftMax
内没有出现事件,那么控制器将自动开启开关 B1(或 B2)。最大软开关死区时间 tSoftMax可根据具体应用进行
优化配置。

楼主:
在硬开关过程中,在一段预设的死区时间后,开关 B1(或 B2)的开启由控制器直接控制。最大硬开关死区时
间 tHardDead可根据具体应用进行优化配置。

楼主:
为保证软开关,谷值的最小电流限制应设为负值,以便为电感提供足够的能量储存,使得升压节点处的电压
可以进行全摆幅摆动。为了改善在低电流时的线性度,谷值最小电流的限制可以设为更小的数值(ITrough1)。
在这种情况下,恒定与非恒定谷值电流之间的过渡将发生的更早,可见图 9。当谷值最小电流限制超过软开
关的阈值(ITrough2)时,HARD-SWITCH 软件标志置位。软开关的谷值电流 ITrough1可根据具体应用进行优化配置。

楼主:
最小输入电压

楼主:
标准输出 DC 电压

楼主:
7.1 电感计算
升压电感器是最重要的 PFC 器件之一,其电感决定了 PFC 的工作模式。较小的纹波电流使得在大部分工作
范围内,PFC 可在连续传导模式(Continuous Conduction Mode,CCM)下进行工作,但是这意味着升压电
感器必须具有高电感值。然而电感值越高,电感器的尺寸就越大;如果使用较小尺寸的电感器,电感值就好
降低,纹波电流会变大,导通损耗因此也会变大。为了优化 PFC 的整体性能,使其可在低功率运行与最大功
率运行中达到效率平衡,电感值可通过下述示例进行计算:

楼主:
假设最小开关频率

楼主:
根据计算出的电感值,可选取 200 μH 的电感应用在该 1 kW PFC 的设计上。通过控制升压电感器允许通过
的最大纹波电流,可以优化 PFC 的效率以及频率范围。
通过电感的电流包括 AC 60 Hz 正弦电流以及纹波电流,因此,电感电流的 RMS 值约为:

楼主:
一般情况下 PFC 可在 50 - 400kHz 的频率范围内运行,因此滤波器的电容选择使用标准的 3.3μF 电容。该
电容值为成本与性能之间的最优方案,并可为整个运行的频率范围提供了良好的衰减。在选择电容时,设计
人员应当确认所选电容可以承受电感的高频电流分量。

楼主:
7.3 PFC 输出电容设计
PFC 输出电容的电容值取决于最大输出功率、最小电网频率、输出 DC 电压以及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输出纹波
电压。PFC 输出电容的值可由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楼主:
假设输出纹波电压为±20 V,那么输出电容的电容值为:
该输出电容的电容值可选为 450μF。由于 DC 电压为 390 V,为了可靠性的要求,电容的额定电压应当选为
450V

楼主:
7.4 晶体管选取
图腾柱 PFC 变换器中晶体管的电流在两个引脚之间是不同的。MOSFET U1与 U2分别只在半个周期传导电感电
流,因此通过 MOSFET U1与 U2的 RMS 电流值公式如下:

楼主:
MOSFET U1与 U2的最大电流值为:

楼主:
FET B1与 B2的最大电流值为:

楼主:
对于 1 kW PFC 变换器,快慢开关的最大电流均为 3.2A。由于 PFC 变换器的典型输出电压为 390 V,快慢开
关的额定击穿电压应当高于 600 V。

楼主:
7.5 电流条件模块参数设计
为使该控制器可以正常工作,如图 10 所示的信号条件模块将用于精确地测量电网电流。分流电阻与高带宽
放大器将一起用于测量电感电流。

楼主:
分流电阻可通过测量电感的压降,来检测电感电流。为满足低功率损耗,分流电阻应当选取非常小的值,例
如 Rsh = 4 mΩ。
分流电阻的电压被放大且进行电平移动。电阻 R2与 R3的阻值相同,均为 100Ω,放大器的增益为 R4/R2。电
阻 R1的阻值是 R4阻值的两倍,因此分流电阻的电压偏移为 1.5V。放大器在设计时需要放置在靠近分流电阻
的位置。R1与 R4的阻值分别为 1.87kΩ 以及 910Ω。

楼主:
分压器设计
图 1 展示了基于 HSA8000 的图腾柱 PFC 简化电路图。该电路有 5 个分压器:两个用于测量电网电压,一个
用于测量开关节点电压,两个用于测量输出电压。HSA8000 的输入电压测量范围为 0 - 1.8V。因此,在计算
分压器的数值时,应当按照施加到输入端的最大电压不超过 1.75V 进行计算。

楼主:
电网电压检测
电网电压成比缩小且进行电平移动的电路如图 11 所示。为得到 0.9V 的电平偏移,HSA8000-N 的调整器与分
压器 RG2 /RG3以及 RG4/RG5相连 (RG2 = RG3 = RG4 = RG5 = 42.2 kΩ)。

楼主:
AC_L 与 AC_N 处的输入偏移电压为:

楼主:
分压器电阻

楼主:
开关节点电压检测
开关节点 B 处的电压将先施加在分压器上,然后再施加在 HSA8000 的 SW_NODE 输入处,如图 12 所示。

楼主:
SW_NODE 处的输入偏移电压为

楼主:
SW_NODE 处的输入电压为:

楼主:
该数值满足 HSA8000 可检测的输入范围(0–1.8V)。

楼主:
为了提高开关节点的灵敏度,可以与该电阻分压器并联一个电容分压器。电容值可根据以下公式进行选择:

楼主:
因此电容 CSN1与 CSN1的电容值可分别选为 1 pF 以及 510 pF。

楼主:
输出电压检测
输出DC电压Vout用于PFC控制。该电压成比缩小且电平移动后将输入至差分放大器的输入V_BULK+与V_BULK-,
如图 13 所示。

楼主:
施加在 V_BULK+处的输入偏移电压为:

楼主:
因为线路接地,因此 V_BULK+处的最大输入电压为 1.77V。
施加在 V_BULK-处的输入偏移电压为:

楼主:
V_BULK+处的输入电压为:

楼主:
V_BULK-处的输入电压为:

楼主:
电容 CBI、CB2、CB3以及电阻

楼主:
HSA8000 可配置参数
为优化不同的设计,表格 6 中的 HSA8000 参数可供设计人员进行配置,这些参数在功能描述部分进行了详
细说明。

楼主:
• Softwar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SDE) Installation Guide(详见 Installation/Helios and
Connection with Helios 章节)
• Helios Test and Control User’s Guide
图 14 展示了 Helios 界面中可配置的 PFC 参数的屏幕截图,图中显示的数值均为其默认值。

楼主:
HSA8000 原理图清单
HSA8000 需要在噪声环境下依旧保持正常运行,因此该芯片需要一定的保护功能以保证正常运行。设计人员
应当遵循电磁兼容性的最优方案,以及本节中所列举的建议。具体来说,去耦电容应当放置在距离电源引脚
最近的位置,RSTB 引脚应当与上拉 10kΩ 电阻相连。消除或减弱噪声也是避免噪声到达电源、I/O 及晶体
引脚处的原因。

楼主:
电源连接
HSA8000 支持 3–3.6V 的单极性电源。该芯片有两个电源引脚:一个 VDDA(引脚 3),一个 VDD(引脚 32)。
图 15 展示了该芯片的电源连接,图上两个电容的推荐值为 100nF 及 4.7µF,其中 100nF 的去耦电容应当放
置在靠近电源引脚与地的位置。此外,为更好的去耦,最好在该电源连接中使用低 ESR 电容。

楼主:
调节器连接
HSA8000 有两个 1.8V 调节器:1V8A(引脚 1)与 1V8D(引脚 31);以及一个 3V 调节器:3V0A (引脚 14)。
图 16 展示了该芯片的调节器连接,图上两个电容的推荐值为 100nF 及 4.7µF,其中 100nF 的去耦电容应当
放置在靠近调节器引脚与地的位置。此外,为更好的去耦,最好在该调节器连接中使用低 ESR 电容。

楼主:
0.9V 偏置参考电压连接
如图 17 所示,HAS8000 有一个 0.9 V 偏置参考电压,该引脚需连接一个 10nF 的去耦电容。此外,为更好的
去耦,最好在该调节器连接中使用低 ESR 电容。

楼主:
复位电路连接
如图 18 所示,由一个电阻及一个电容构成的外接复位电路与 RSTB(引脚 42)相连。10 kΩ 的上拉电阻可
保证该复位电路不会意外启动,从而导致与之相连的设备重置。100nF(0402 封装)的电容可以用于滤除引
脚处的噪声。

楼主:
晶体振荡器连接
如图 19 所示,外接晶体振荡器将 25 MHz 的输入信号传输至 XI 与 XO(引脚 44、43)。该振荡器应当放置在
距离芯片最近的位置。长信号线可能会产生过高的负载,影响到晶体的运行,并使系统其他部分产生串扰。
为防止噪声进入 XI 及 XO 引脚,需要在靠近芯片的位置放置两个 15pF 的去耦电容。

楼主:
布局示例
图 20 展示了一个使用 HSA8000 的示例布局。

楼主:
HSA8000 封装信息
HSA8000 采用 QFN48L 7×7×0.9 mm 的封装,如图 21 所示。

网友A(2021-05-18):
你好,HSA8000哪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B:
HSA8000-N 是一款 48 引脚的图腾柱专用控制器。该控制器通过检测电感电流,可实现逐周期滞环电流控制的能力,具有快速电流限制以及快速瞬态响应的能力。为了提高效率,HSA8000 通过检测开关节点的电压,在软开关过程中采用自适应死区时间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