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大电流线性负压

楼主(2020-11-28):
各位大神,个人想通过稳压器输出±6V电压,±5A电流。对于正压,个人选择了LT1083系列,但是负压目前找到最大的为3A电流。线性负压是做不大么?有没有其他方式实现负压达到5A,要求器件为线性稳压器。谢谢

楼主:

请问大神,有没有-6V5A输出的线性可调稳压器?考虑线性是因为板子对干扰很明显

网友A:
5A级固定电压输出的用78、79系列就是,H系列TO3封装的。可调输出的317、337也有5A级别的。

楼主(2021-03-02):
引用 网友A:
5A级固定电压输出的用78、79系列就是,H系列TO3封装的。可调输出的317、337也有5A级别的。 ...

您好,由于要求最小电压为6V,78/79系列不适用。317和337,我看了ti官方手册中317 IOUT 为1.5A

@zhuogf :线性稳压器必须注意输入输出压差,不同型号有不同要求。
@chunyang :不好意思我没讲清楚,6V指的是经过线性稳压器出来的电压,并非线性稳压器输入电压
最低输入为6V,与输出无压差,那所有线性稳压器都不可用,包括LT1083也不行,只能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还没解决?
   那就扩展分立元件做调整管吧。  比如正压用 317,负压用 337 ,调整管 NPN 选 7A 的 BU406、PNP 选 10A 的 MJE2955,其它稳压IC也很容易扩展。
负压器件少是 因为 使用的人少。

就像你的设计,如果仅仅是因为噪声、纹波,其实DCDC电源处理得好,一样可以用于精密电路供电。现代的 示波器,哪家还用线性电源,早就用开关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没解决?
   那就扩展分立元件做调整管吧。  比如正压用 317,负压用 337 ,调整管 NPN 选 7A 的 BU406、P ...

大佬,现在确实是用了开关芯片去做负压。但如果可以用LDO实现的话,就最好了

网友C:
我原来模拟负电源也是正电源做的,两组输出线圈,两组正电源,两个电源输出正负极连一起就是正负电源了

网友D:
开关电源加分立管子做调整,两种级联实现效率和精度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现在确实是用了开关芯片去做负压。但如果可以用LDO实现的话,就最好了 ...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用运放搭一个电路;
2. 在317或337的基础上采用扩流技术解决。

下面几个附件中都有关于扩流的技术方案,请参阅。百度一下“稳压器扩流”,可以搜到很多,不过网上的电路有很多存在错误,要鉴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二种方法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用运放搭一个电路;
2. 在317或337的基础上采用扩流技术解决。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