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01SPI2的半双工模式???

楼主(2020-11-28):
spi, AN, ST, ni, TI
spi2半双工模式,主模式下发送和接收部分,官方有例程么???
调试不通单线spi2: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7;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L_Delay(100);
LL_SPI_SetTransferDirection(hspi2.Instance, LL_SPI_HALF_DUPLEX_TX);

  /* Enable SPI before start transmission */
  LL_SPI_Enable(hspi2.Instance);

  while(ubNbDataToTransmit > 0)
  {
    /* Check TXE flag to transmit data */
    if(LL_SPI_IsActiveFlag_TXE(hspi2.Instance))
    {
      /* Transmit 8bit Data */
      LL_SPI_TransmitData8(hspi2.Instance, aTxBuffer[ubNbDataTransmitted++]);
      ubNbDataToTransmit--;
    }
  }

  /* Wait End Of Transmission: TXE set and Tx Fifo empty */
  while((LL_SPI_IsActiveFlag_TXE(hspi2.Instance) != 1));
        /*rx*/
        LL_SPI_SetTransferDirection(hspi2.Instance, LL_SPI_HALF_DUPLEX_RX);
        while(LL_SPI_IsActiveFlag_RXNE(hspi2.Instance) != 1);
        SPI_FLASH_CS_HIGH();
        while(LL_SPI_IsActiveFlag_RXNE(hspi2.Instance))
        {
                aRxBuffer[i] = LL_SPI_ReceiveData8(hspi2.Instance);
                if(i < 10)
                {
                        i++;
                }
        }

  /* Disable SPI after End of Transmission */
  LL_SPI_Disable(hspi2.Instance);

        printf("\r\nFlashID is %s\r\n", aRxBuffer);

网友A(2023-01-12):
你用的F401啊?应该是能有例程的吧

网友B:
我觉得你可以用cubemx生成一个,这个底层部分都帮你处理好了

网友C:
其实看数据手册都能配置出来的,这个SPI不复杂

网友D:
单线SPI好像不行吧,得双线或者三线才行,应该

网友E:
你调试的时候,是没有输出吗?

网友F:
你用逻辑分析仪或者示波器抓一下波形试试呢?

网友G:
官方好像就有SPI1的吧,你可以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H:
你用cubemx生成吧,这个生成之后基本直接能用的

网友I:
你用的是LL库么?楼主

网友J:
是不是哪里时序错了啊,你用设备查查时序看看,感觉你写的没啥问题

网友K(2023-02-19):
这个生成了就基本能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