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反激电源断续与连续临界点的确定

楼主(2020-11-29):
我是反激电源初学者,最近在做一个项目上面用到了反激电源,设计在连续模式,也比较成功最低输入情况下效率有80%左右,在调试过程中,想到一个问题,怎么在电源的某个固定功率由断续进入连续模式,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反激电源临界点确定挺简单的。
1、首先确定你设计的变压器,反射电压是怎么定的,一旦反射电压确定,则临界占空比就可以确定,比如反射电压定100V,而输入电压定300V,则临界占空比=1/4。
2、根据临界占空比和周期、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就可以算出临界锯齿波最大值,比如电感量为1mH,频率50KHz,临界占空比1/4,母线电压300V,则锯齿波峰值=5uS*300V/1mH=1.5A。
3、计算平均输入电流=1.5/2/4=0.1875  功率=56W
4、则在80%效率条件下,临界输出功率=56W*80%=45W

网友A:
知道了整个正向计算过程,则逆向反推也很简单了,
其实就是根据我确定的基本输出临界功率,折算一下效率,算出临界输入功率,然后根据确定的占空比,算出初级所需要的电感量就可以了。
假如还是上面的条件,我需要在22.5W就进入到临界,则上面的逆过程就很容量计算出,初级电感量必须=2mH。

楼主(2021-03-11):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整个正向计算过程,则逆向反推也很简单了,
其实就是根据我确定的基本输出临界功率,折算一下效率, ...

学习学习了,准备自己来动手搞一搞这个设置。比较笨只有用这个方法来求证和学习。谢谢!tianxj01朋友的指导,很久没有登陆了,才上来溜以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