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磁阻角度传感器ADA4571 角度问题

楼主(2020-11-29):
最近我们在使用角度传感器ADA4571时,  精度远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准  手册上说最大误差+-0.5度,  (资料上说使用失调电压校正,都用了,效果不明显,精度达不到)
但是要求就比较多了 磁铁对应传感器有一个中心X Y位置要求+-50um    0.05mm 这么小的误差,肯定难做到,
我们用示波器测量 只能达到+-2度  ,  如果用单片机测量出来后 误差还多一倍.  :)

轴转一圈360度, 传感器角度出来是720度,想 校正呢  720度也不知道如何着手!
有碰到同类问题的朋友吗 交流一下

@eydj2008 :TLE5012B样品淘宝 ¥5多好像
@xiaofei558008 :贵吗? 最近看了很多个比如AK7452 TAS2141 TLE5009 但是不是很好买 . 还贵
TLE5012B-1000

楼主:
整过了  没啥效果啊   而且 720度的校正问题  一直没看到  ,我们是径向的磁铁

网友A:
误差太大,建议检查解码程序和原始信号是否有误有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太大,建议检查解码程序和原始信号是否有误有地方

直接用示波器 量SIN COS信号 算出来的角度  误差+-2度  还不到代码那一步,
ADC采出来后, 不能滤波  计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失调校准后 误差更大了 达到+-4度  ,也怀疑过电路纹波问题,量只有+-20MV 景响+-0.5度 没对策.

网友B:
720度的校正问题  一直没看到

是啊 打算用360度的传感器了 就这ADI的很怪 可能为了提高精度吧

楼主:
最后技术支持说,多加2个hall  来识别前一个360度,和后一个360度   ( •̥́ ˍ •̀ू )

网友C:
旋转一圈,输出720度?误差造成的?

IC本身的性能 就是这样

网友D(2021-08-03):
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