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Touch系列MCU使用

楼主(2020-11-29):
视频:

楼主:
HolyChip目前提供了以下触摸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选择
HC89F3xx1_ Touch_ Library_ Code
HC89F3xx1系列 HC89F30x_ Touch_ Library_ Code
HC89F30x系列 例程中为用户搭建了最基本的工程框架,建议用户在此框架的基础上进行产品开发。

楼主:
HC89F3xx1_ Touch_ Demo_ Code HC89F30x_ Touch_ Demo_ Code
HC89F3xxx Touch Demo的演示程序,例程中除最基本的Touch库,还有一些按键的使用判断
方式,如长按、多按键同时按下等,另外还包括了PWM等函数。

楼主:
HolyChip_Touch_ASM&C(Example HC89F3541)
C和汇编混合编程范例

楼主:
HC89F3541 Register Example HC89F3541所有模块例程
HC89F303 Register Example HC89F303所有模块例程
可配合开发小板使用

楼主:
如产品需要考虑低功耗请先阅读文档《AN005T_实现触摸低功耗》

楼主:
2 触摸库介绍
首先设置型号及触摸通道:

楼主:
一般情况下,除了触摸充电电源电压需要注意之外,其余参数不用更改触摸库的初值。
第四节操作演示会讲到特殊情况下该参数的配置

楼主:
触摸库介绍设置手指阈值相关参数:此部分参数的配置必须结合调试工具

楼主:
在使用内部1/4VDD检测通道时会导致内部外部通道同时打开,只要使能的外部通
道对应的I/O口浮空输入且外围无电路,则内部通道可正常使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灵敏度咋样,抗干扰的效果咋样?

网友B(2021-01-18):
版主请问一下,CTK_Init()这个函数的原型在哪里,我一直没找到,请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