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请教一下CH340C:

楼主(2020-11-29):
请教一下CH340C:我用DTR和RTS来控制外部,上位机用的是VB6
MSComm1.DTREnable = Not MSComm1.DTREnable
结果是DTR脚电平没有任何变化,一直是高的
有人帮我解一下这个难题吗?

网友A:
您好,CH340C支持DTR和RTS单独控制,首先可以使用通用串口调试工具测试,测试OK后,再排查您的VB软件问题。
VB下可以尝试使用以下代码,可将初始值分别置为False或者True。看下实际效果。
Dim DTRLevel As Boolean
DTRLevel = False
MSComm.DTREnable = DTRLevel
MSComm.DTREnable = Not (DTRLevel)

网友B:
楼主还在用VB6啊?我10年前第一次写上位机也是用的VB6,后来换成V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用VB6啊?我10年前第一次写上位机也是用的VB6,后来换成VC了。

只会VB6

网友C:
其实VB是最稳定的,一般大型的工控软件,还是用VB的

网友D:
是不是驱动不对?

网友E:
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F:
VB库不对还是驱动不对。

网友A:
CH341SER串口驱动链接如下:http://www.wch.cn/downloads/CH341SER_EXE.html
安装时建议先点击卸载,然后点击安装。可以在设备管理器,设备右键属性,查看驱动程序是否为19年最新版本(V3.5)。

网友G:
建议您重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F:
是不是VB的库不支持?

网友H:
你这个是属于流控制是吧,我认为硬件使用的话,比较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是属于流控制是吧,我认为硬件使用的话,比较好一些。

上面的这个操作不是流控制哦。是使用串口的DTR和RTS信号用作通用输出信号,可以任意控制输出高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