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HC89F3xxx Touch Demo使用说明

楼主(2020-11-29):
本文档介绍了 HC89F3xxx Touch Demo 相关使用说明,Demo 中使用了 6 个触摸按键,4+8 个数码管驱动 IO 以及一个蜂鸣器驱动 IO,其他接口及数码管 SEG 口均引出可供用户使用。

楼主:
2 基本特性
MCU 特性
 触摸 MCU:HC89F3541/HC89F303
 系统时钟:内部 32M 高频时钟、内部高频 44K 时钟、外部高频时钟(HC89F303 无)、外部低频
32.768K 时钟
 32K Bytes Flash(HC89F3541)/16K Bytes Flash(HC89F303)
 256 Bytes IRAM+1K Bytes XRAM(HC89F3541)/256 Bytes IRAM+256 Bytes XRAM(HC89F303)
 26 个外部中断(HC89F3541)/4 个外部中断(HC89F303)
 16+2 ch 12 位 ADC 检测
 16ch 电容触摸按键检测
 提供完整触摸库

楼主:
Demo 特性
 Micro USB 5V 供电
 6 个触摸按键
 1 个无源蜂鸣器
 1 个高亮四位共阴数码管
 24 个高亮 LED 指示灯
 多余及数码管 SEG 口 IO 全部排针引出
 双线调试接口引出
 可选 IO 是否做数码管输出使用

楼主:
相关介绍:
1、 数码管 SEG 口及剩余 IO 引出,可配合背部的拨码开关选择是否接入数码管 SEG 口
2、 调试接口
3、 Micro-USB 电源输入开关

楼主:
相关介绍:
4、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是接入数码管 SEG 口还是接入引出排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