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按键触摸库使用

楼主(2020-11-29):
简介本应用笔记主要讲述如何基于HolyChip提供的触摸库函数例程同时结合实际的应用环境来进行项目开发,从而缩短用户的项目开发周期。本笔记将以HC89F3541为例介绍触摸库的使用。 触摸库函数例程版本:HC89F3xx1_Touch_Demo_Code_V1.0.5.0。HC89F3xx1_Touch_Library_Code V1.0.5.0HC89F30x_Touch_Demo_Code_V1.0.5.0HC89F30x _Touch_Library_Code V1.0.5.0 本应用笔记适用芯片:HolyChip 所有触摸芯片。

楼主:
前往芯圣官网 http://www.holychip.cn/ →产品中心→HC TOUCH MCU,点击 HC89F3541,在“技术
文档”类中有“HC89F3xx1 触摸库及触摸库使用说明”选项,点击下载。

楼主:
3 开发环境
编译环境:Keil C51,uVision4.00 及以上版本。
仿真工具:HC-LINK,可进行程序的下载和仿真。
烧录工具:HC-PM51,量产烧录工具。
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地址:www.holychip.cn 进行软件下载。

楼主:
4 触摸库
HolyChip 提供的 HC89F3xx1_Touch_Demo_Code 触摸例程库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项目工程。程序框
架已搭建完成,用户应先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指定的文件中进行相应的配置,然后调用对应 API 函数即可。
用户配置文件:HC89F3xx1_GeneralKey_Touch_Lib_CFG.h。

楼主:
4.2 触摸相关参数配置介绍
注:设置按键最长有效时间计数值、设置毛刺消除计数值、设置低基准线复位计数值、阈值噪声复位计
数这四个值均可以转换为对应的时长,详细的计算公式请参考本文 4.3.2.1 章节《基准线更新原理》。

楼主:
参数修改文件:HC89F3xx1_GeneralKey_Touch_Lib_CFG.h

楼主:
4.2.6 软件可调参数配置介绍
本版本中一共新增了四个数据变量,这四个变量均可在程序运行时进行修改,适用于一些特殊情况,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这四个变量均在 HC89F3xx1_GeneralKey_Touch_Lib.h 文件中
进行了申明,只需要包含了这个头文件即可在程序中修改这四个参数,分别为按键最长有效时间
(XDATA_CONFIRM_LONGTOUCH_TIME)、阈值噪声复位计数(XDATA_THRESHOLD_NOISE_ TIME)、阈值比例(XDATA_THRESHOLD_RATIO)、噪声桶微调步进(XDATA_FineTuning)。

楼主:
4.3.1 阈值设置
为获得最佳触摸效果,建议采用以下设置阈值方式:
 触摸阈值:为手指触摸后 Differ(计数差值)的 75%
 迟滞值:略大于噪声阈值
 噪声阈值:为实际噪声的 1.5 倍
 其他值:根据设计需要

楼主:
4.3.2 基准线更新
触摸产品实际工作环境中,由于温度、湿度或外界干扰都会引起触摸计数值的变化。基准线是触摸
测量值的参考计数量,这对于环境影响补偿而言起着重要作用。手指触摸按键的状态(例如,手指触摸
和手指离开状态)是基于基准线建立的参考判断。由于每路触摸通道具有相应的寄生电容,因此所有触
摸通道均有各自的基准线。

楼主:
基准线以基准线更新的对应阈值参数来跟踪计数变化,确保更新速率与预期应用相互匹配。如果更
新速率过快,那么,基准线将补偿手指产生的所有变量,并不予检测手指移动的情况。如果更新速率过
慢,那么,相对较慢的环境变化可能导致手指出错。开发期间,应验证基准线更新阈值的设置情况。

楼主:
系统在初始化过程中(CTK_Init()函数)已对开启的各触摸通道设定了对应的触摸基线值。触摸初
始化完成后,要求用户在每次扫描完成后,都要在主程序中调用一次函数 Touch_Signal_Handle(),该函
数会对触摸基线值进行更新。

楼主:
 毛刺消除复位:使能该功能(即设置毛刺判断条件:HCTouchLib_LIMIT_FACTOR 为非 0;设
置毛刺消除复位计数值:HCTouchLib_OVERHIGH_TIME)时,对于已设定的采样数量
(HCTouchLib_OVERHIGH_TIME)而言,当触摸 Differ 值大于毛刺判断条件后,基准线会被
更新。

楼主:
 阈值噪声计数值:使能该功能(即将 XDATA_THRESHOLD_NOISE_TIME 配置为非 0 时)配
合噪声阈值(HCTouchLib_SETx_N_THRESHOLD)和手指阈值(HCTouchLib_SETx_F_ THRESHOLD)使用。当触摸 Differ 值小于等于触摸阈值并大于正噪声值时,内部计数值开始
计数,当计数值大于等于阈值噪声计数值后会更新 Baseline。可以防止由于某种干扰或故障,
虽然手指未触摸,但触摸计数差值 Differ 却突然大于所设的正噪声值,导致触摸处于异常工作
状态。

楼主:
 低基准线自动复位:使能该功能(即将 HCTouchLib_OVERLOW_TIME 配置为非 0 时),配合
噪声阈值(HCTouchLib_ SETx _N_THRESHOLD)使用。当触摸 Differ 值低于负噪声阈值后,
基准线会被更新。可以防止以下情况发生:由于某种干扰或故障,虽然手指未触摸,但触摸计
数差值 Differ 却突然小于所设的噪声阈值,导致触摸处于异常工作状态。

楼主:
噪声范围内基准线微调:当-噪声<Differ<+噪声时,算**将 Differ 累加至虚拟噪声桶内,如
果虚拟噪声桶的值超过了设置的噪声桶值(HCTouchLib_NOISE_BARREL_CAPACITY),那么
Baseline 会进行微调,每次微调的初始步进为 2。所以如果噪声桶设置的值越大,Baseline 更新
越慢,用户同样可以通过调整微调步进从而修改更新速度。此值可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整。

楼主:
本章节中涉及的以下几个参数转换时长计算方式:
HCTouchLib_CONFIRM_LONGTOUCH_TIME(设置触摸自动复位计数值)
XDATA_THRESHOLD_NOISE_TIME(阈值噪声计数值)
HCTouchLib_OVERHIGH_TIME(毛刺消除复位计数值)
HCTouchLib_OVERLOW_TIME(设置低基准线复位计数值)

楼主:
其时长的计算方式均相同,如:
触摸自动复位时长≈HCTouchLib_CONFIRM_LONGTOUCH_TIME*单个按键扫描时间*开启的检
测通道数。

楼主:
单通道扫描时间≈((HCTouchLib_DSCR +1)*256 - 1)/( Fosc/2)
计算举例:
Fosc = 32Mhz
开启通道数 = 6
HCTouchLib_DSCR = 48
HCTouchLib_CONFIRM_LONGTOUCH_TIME = 1000
单通道扫描时间 ≈((48+1)*256-1)/16000000 ≈ 0.7839ms
触摸自动复位时长 ≈ 0.7839ms * 6 * 1000 ≈ 4.7s
注:为了简化计算,HolyChip 提供了一个自动计算的 Excle 表格,放置于各工程下,用户自行试
用计算相关时间。

楼主:
4.3.2.2 抗干扰
对于整个触摸系统而言,遭遇干扰的表现为当前计数值(RawData)突变,这个值可能会突然下降
或者突然上升,用户需要通过配置 HCTouchLib_CONFIRM_LONGTOUCH_TIME、
HCTouchLib_LIMIT_FACTOR、HCTouchLib_OVERHIGH_TIME、HCTouchLib_OVERLOW_TIME 几个
值来确保 Baseline 不会再遭遇 RawData 突变时随之更新,导致干扰结束后 Baseline 无法恢复到正常的值,
从而使得按键触摸无效。

楼主:
下图为触摸系统遭遇的外部电磁干扰的图形

楼主:
如图所示,整个系统中的干扰区间被大概分成了 5 个,其中 1 号区间的干扰持续时间最长,那么设
置 HCTouchLib_OVERLOW_TIME 的时常就需要超过这个区间的时长即可,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这种非
持续性的干扰导致 Baseline 的降低。

楼主:
但是设置 HCTouchLib_OVERLOW_TIME 的时常不可以过长,否则遇到用户手指按在按键上上电后
恢复正常 Baseline 的时间过长,从而导致用户体验较差。
设置 HCTouchLib_OVERHIGH_TIME 的方式则与上面相同。

楼主:
4.4 注意事项
1、 当 Fosc ≠ Fcpu,且设置了中断优先级以后,RawData 可能会出现周期性的高毛刺,遇到这种情况
时,建议使用默认中断优先级设置或者将 Fosc 和 Fcpu 设置成一致。

楼主:
2、 建议在 CTK 初始化之前初始化 ADC,并且需要在 ADC 初始化内配置好需要使用的 ADC 通道,确
保不会和触摸通道产生冲突。另外使能完成 ADC_EN 以后建议保持打开,不要关闭。
错误示例:ADC_Init 在 CTK_Init 之前,并且未对 ADCC1寄存器进行配置(此时 ADC 通道默认 AN0),
然后使能 CTK,并且使能了 TK0,由于 AN0 与 TK0 为同一个端口,于是 AN0 和 TK0 同时打开,
导致初始化的 RawData 的数据错误。

楼主:
3、 使用时需要注意任意 IO 口上不可以输入比 VDD 高的电压或者比 GND 低的电压,否则会造成
RawData 数据的异常。

楼主:
4、 未使用到的 IO 口应设置为固定状态:输入带上/下拉或推挽输出高/低。

楼主:
5、 在进行 Flash 做类 EEPROM(IAP)操作进行扇区擦除时,建议先暂停 CTK 扫描(Scan_Pause 函数),
等到操作完成后再继续进行 CTK 扫描(Scan_Continue 函数)。

楼主:
更详细的应用注意事项及常见问题分析建议阅读《AN007T_触摸应用注意事项》。

网友A:
楼主这是自己给自己盖楼啊

网友B:
搞个文档吧

网友C:
支持非接触手势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