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3.3V芯片与5V芯片稳定性真实对比?

楼主(2020-11-29):
请问大家在真实使用中:
1,5V芯片是否一定比3.3V芯片稳定?
2,是因为5V电平比较高,所以,能做更长距离通讯传输,还是5V芯片的IO口抗干扰能力强?

个人使用经验:
我们一般做主控,都是用3.3V芯片,然后用电平转换芯片转成5V对外控制,及通讯等。没有是试过直接用3.3V对外通讯及控制。因为我们做了20多年的工业产品。都是这么做。有时就习惯了。5V芯片时,就用PIC做简单控制。
但,最近,认真想了一下。到底真的5V比3.3V更稳定吗?为什么?从本质上看,应该没有稳定性的比较。应该一样稳定。
所以,我就抛砖引玉,看大家是否有更好的意见。谢谢大家!

楼主:
同时,ST公司一直没有出5V的 32F103C8T6,或 32F030C8T6 这些爆款增加5V的产品。
从这个角度看,是否有5V芯片的必要。因为现在外围芯片来讲,大部分都是3.3V系统为主。
5V芯片的场景,只有在家电应用,和一些孤军作战的板上用到。
但,灵动微也出大部分芯片都是5V的,主要应用应该是单芯片的应用。

网友A:
稳定性的方面倒是没怎么注意过。我们这边用的都是5伏的电压。只有在自己做小项目的时候,需要考虑功耗的时候才会用3.3伏。

网友B:
个人感觉5V单片机比3.3V单片机,抗静电性能要好点。

网友C:
稳定性不单纯是拿MCU来说,是看你整个系统的设计。

网友D:
正如楼上所说,一个产品的稳定性不是由MCU或MPU决定的,关系到你整个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正如楼上所说,一个产品的稳定性不是由MCU或MPU决定的,关系到你整个系统的软硬件设计。 ...

有道理,现在有的FPGA器件都是1.8V供电了。

网友E:
做低电压为的是考虑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