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F4掉电保存不稳定,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29):
用FALSH当EEPROM保存2个字节数据,LVD设为4.2V,滤波电容能满足100ms(4.2V--2.4V)下降过程,掉电保存,10次断电上电,会出现2、3次读出为0,加大过滤波电容,反而更严重,不懂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找出原因了
掉电保存后,发生了复位,再次初始化,再次进入掉电保存,这时复位后变量已经变0了,所以保存的值变成了零。
解决办法,上电延时一会,让供电稳定,再初始化。

网友A:
基本我的程序不是很急的话上电都延时1秒

楼主:
唉。。。还是有问题
设备拿到别处还是偶尔发生,主要出现在设备突然断电,半秒内又上电,就容易发生,间隔长时间不会

网友B:
楼主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啊

网友C:
如果使用法拉电容 应该会更靠谱稳定一些

网友D(2024-08-11):
电压波动和下降速度

网友E:
滤波电容的副作用

网友F:
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处理呢

网友G:
为啥会发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