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硬件I2C通讯尝试不成功

楼主(2020-11-29):
    软件模拟I2C通讯测试成功之后,我仍然想测试硬件I2C通讯,在MCC生成的代码中,有I2C操作的例子,下面是其头文件:

    例子中提供了7个可供调用的函数,经过仔细分析,基本上弄清楚了各个参数的含义。前面4个函数分别是读写单双字节的函数,其参数基本明确,第5~6个函数则不清楚其数据地址的参数在哪?第7个是读数据块的函数,那末其写数据块的函数呢?
    我尝试写了一个写数据块函数,然而在编译时读数据块的函数参数报错,好象是说数据类型出错:

    可是我检查了一下,应该都是8位无符号数据:

    其4个参数都是明确的:

    我自己编写的写数据块函数编译同样通不过。
    明天我再测试一下单字节读写操作的函数,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来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今天测试了单字节读写操作,仍然是不成功,下面是编译出错的界面:

    这是系统警告和错误的提示百度翻译内容:

    看来还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
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没有将i2c1_master_example.h包含到头文件中。
现在编译虽然成功了,但在I2C操作时死循环,还在查找原因中。

楼主:
    程序在此处循环:

网友C:
模拟的比硬件iic的要好用点

网友D:
诶呦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 英语不**啊

网友E:
没有包含头文件 难道不会报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的比硬件iic的要好用点

是的,硬件I2C使用起来如同隔靴搔痒,没有软件模拟来的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诶呦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 英语不**啊

记不住单词,全靠百度翻译,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包含头文件 难道不会报错的吗

就是报错了,但不懂英文,没弄清楚出错原因。

网友F(2023-06-25):
MCC对不同系列的MCU生成的函数还都不同,很多都看不懂怎么用。推荐IO实现。

网友G:
检查单片机是否正确配置I2C功能

网友H:
如果I2C协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I2C通讯不成功。

网友I:
硬件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J:
内置I2C硬件模块,确保正确配置和初始化该模块

网友K(2023-10-21):
我也没成功,示波器观察,IO根本没有发出任何信号。

网友L:
大佬,试试DMA发串口数据,通过软件触发。

网友M(2023-11-23):
模拟iic更方便移植

网友N:
发现了,非标的I2C是很难用硬件i2c实现的。硬件的I2C有个缺陷。就是一定要按照一定的操作方式组合

网友M:
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O:
内置iic硬件模块,确保精确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初始化该模块

网友P:
头儿,试试用DMA发送串行数据然后用软件触发。

网友Q:
内置i2c硬件模块,确保切确设置设备安排和初始化该模块

网友R:
头儿,试试通过DMA发送串行数据然后用软件触发它。

网友S:
硬件的iic快啊